炸的不要不要的,倒飞练习的阵痛期

楼主(2017-09-17):
?spm=a2h3j.8428770.3416059.1
开始练倒飞,几次想来个筋斗,乱了方向,炸的不要不要的,好像推重比不够啊,几次爬升都歪下来了

楼主:
弱弱的问,这个su27速度,在普通固定翼里是不是算有点快?当然不是跟函道之类的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弱弱的问,这个su27速度,在普通固定翼里是不是算有点快?当然不是跟函道之类的比

腰推或者尾推机型都快

网友:
没飞过这个机型,但看很多人飞的像船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腰推或者尾推机型都快

有没有哪个机型不是很快,又比较灵活的?可以从容练机动动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哪个机型不是很快,又比较灵活的?可以从容练机动动作的?

看你这个场地上f3p吧。

网友:
平尾翼效不足?最后一幕按理说应该可以拉起的,如果是板机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