爽飞20cc汽油机

楼主(2017-09-17):
难得周末有时间一起飞,飞了一下午累死,10元汽油飞的不要不要的,上图。

涡喷上场

网友A:
羡慕 我的都当磨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羡慕 我的都当磨车了

很好调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飞机

一般般的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羡慕

只要有苍爹,随便飞

网友D:
20的发动机拉烟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的发动机拉烟效果怎么样?

还行,不错的

网友E:
20cc  吊机吃力不?  推重比大概多少? 谢谢啦

网友F:
20CC的像真机飞3D力量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20cc  吊机吃力不?  推重比大概多少? 谢谢啦

有点吃力,吊能吊

楼主:
引用 网友F:
20CC的像真机飞3D力量足吗

3应该可以 只是不怎么好吊机,侧飞还行

网友G:
兄弟, 你的机怠速和最高是多少转。我的最高85000转,用的15x8桨。现在在五千多转时声音涩涩的,不顺滑,停几秒就会熄火,继续推油也没事。请问这油针该怎么调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兄弟, 你的机怠速和最高是多少转。我的最高85000转,用的15x8桨。现在在五千多转时声音涩涩的,不顺滑,停 ...

怠速1800到1900之间 最高转速8700 用的16*7桨 高速油针我是油门推到顶,慢慢拧 拧到最高转速停止,低速油针开始调拧到底,然后放1.5圈,发动发动机 ,用微调调下保证不熄火就行。然后拧慢慢收低速油针,这时转速会变高,继续微调。每次收一次推下油门,推到中速就好,如果加速慢继续收,如果有熄火感觉就收多了,放开一点,直到推油们响应好 怠速稳定,快速收油不熄火,同时转速不会跳到最低1500然后慢慢回到1800。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兄弟, 你的机怠速和最高是多少转。我的最高85000转,用的15x8桨。现在在五千多转时声音涩涩的,不顺滑,停 ...

你机油怎么配的,30:1不。桨换成16寸。我之前怠速不稳 ,油门最低 怠速是1800,但是没推油门 转速上升2300 然后有回落循环。后来把低油针放了一点就好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机油怎么配的,30:1不。桨换成16寸。我之前怠速不稳 ,油门最低 怠速是1800,但是没推油门 转速上升230 ...

感谢解答。机油是30:1,最高可以调到8500转,但我开大点高速油针稳定在8000转。低速正常1800转,但是推完油后会从1800直接跳到2800。

网友:
引用 楼主:
怠速1800到1900之间 最高转速8700 用的16*7桨 高速油针我是油门推到顶,慢慢拧 拧到最高转速停止,低速油 ...

调到最高转速后不用再放一点吗?我看到老鹰五步法说是调到最高转速后略放到转速开始降低的瞬间。难道是我放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谢解答。机油是30:1,最高可以调到8500转,但我开大点高速油针稳定在8000转。低速正常1800转,但是推 ...

这简单 低速油针放一点,然后怠速会降低 微调下油门。在试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感谢解答。机油是30:1,最高可以调到8500转,但我开大点高速油针稳定在8000转。低速正常1800转,但是推 ...

你好,小白提问,这转速是从哪看的?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好,小白提问,这转速是从哪看的?谢了

转速要有转速表啊

网友G(2017-10-25):
引用 楼主:
怠速1800到1900之间 最高转速8700 用的16*7桨 高速油针我是油门推到顶,慢慢拧 拧到最高转速停止,低速油 ...

兄弟,请问闪油后怠速会降低,然后慢慢恢复正常是怎么回事。像你说的正常1800左右,闪油后会变成1500然后慢慢回到1800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兄弟,请问闪油后怠速会降低,然后慢慢恢复正常是怎么回事。像你说的正常1800左右,闪油后会变成1500然后 ...

还能听到发动机抖对吧,我是把l油针顺时针拧了一点。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还能听到发动机抖对吧,我是把l油针顺时针拧了一点。

收紧了一点?富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收紧了一点?富油了?

我是收了一点,好些。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是收了一点,好些。

大哥,我现在搞不懂两个。比如正常怠速调到2000.高速是8500左右。推油门后回怠速怠速会到3000左右。过一会降回来。这是什么情况,贫油还是富油。  推油门回来,怠速降低到1600左右,然后恢复,这个是贫油还是富油。还有如果闪油回来,怠速出现变化和慢推油的解决方法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哥,我现在搞不懂两个。比如正常怠速调到2000.高速是8500左右。推油门后回怠速怠速会到3000左右。过一 ...

要保证h油针调好,第一个情况是,l油针贫油,全油门收到怠速 转速会提升,等会才会降到怠速,就好比发动机正常工作,你用手掐油管 转速会提升,松开转速就正常。同理高速油针供油正常,收油门是l油针供油,这时油针贫油转速就提高,然后烧会才正常进油。可以适当顺时针拧l油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哥,我现在搞不懂两个。比如正常怠速调到2000.高速是8500左右。推油门后回怠速怠速会到3000左右。过一 ...

推油门收油后降低1600 这个是富油,稍微顺时针拧紧,只能改善,不能完全消除。

网友:
好的,懂了。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推油门收油后降低1600 这个是富油,稍微顺时针拧紧,只能改善,不能完全消除。

大哥,你的机子有怠速侧面熄火的问题吗。我的是怠速时向右侧就熄火,推到中速就不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哥,你的机子有怠速侧面熄火的问题吗。我的是怠速时向右侧就熄火,推到中速就不会了。

没有侧面熄火,飞机侧飞正常。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没有侧面熄火,飞机侧飞正常。

我的也不知是什么情况,很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也不知是什么情况,很头疼

你用的什么汽油 一般92 加30:1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