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5.5

楼主(2017-09-18):
各位新手有没有感觉到玩模拟器和现实飞真机不一样?模拟器体验一个月的时间,个人感觉现实飞真机还是有很多操控偏差。有高手玩过KDS5.5的吗?能否愿意指点一下,5.5真机的正常起飞流程,比喻遥控器左右摇杆怎么协调操控,才能正常起飞。

网友A:
带点右副翼,起飞瞬间要干脆利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点右副翼,起飞瞬间要干脆利落

遥控左摇杆推到中立位置时,需要快速向上推一部分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左摇杆推到中立位置时,需要快速向上推一部分对吧?

也不是,看感觉,感觉飞机将要离地的时候不能犹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点右副翼,起飞瞬间要干脆利落

我发现飞机每次都是左侧起落架先离地,遇到这个问题,遥控怎么操控?谢谢给予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现飞机每次都是左侧起落架先离地,遇到这个问题,遥控怎么操控?谢谢给予指教!

不对啊,应该是右侧,然后会向左侧票行

楼主:
飞机离地后,陀螺仪会自动修正平衡吗?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还望见谅!

网友:
新手不是应该买个小飞机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离地后,陀螺仪会自动修正平衡吗?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还望见谅!

不会,需要手动修正。3轴陀螺仪比6轴陀螺仪难多了

网友:
新手飞5.5,强大的心脏~~~~

网友:
强,有钱有胆不怕死

网友:
飞机调好了,一个手指起飞。推螺距就可以了

楼主:
高手啊?能告知一下你的飞机是怎么调试的?!

楼主:
这款陀螺仪有什么优势?有自动修正平衡的功能吗?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
定速2300转,12.5度螺距,起飞切二档,16秒后,直接把油门推到最高,这样起飞,有个J8的离地效应,还能听到一声噗噗的声音,爽得很

网友B:
祝这位新手朋友 平安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祝这位新手朋友 平安快乐

谢谢!

楼主:
飞机陀螺仪的灵敏度怎么调?求教高手!

网友C:
无副翼系统,调好的飞机直接推油门杆就起飞了,什么都不用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副翼系统,调好的飞机直接推油门杆就起飞了,什么都不用动。

你好!能指点一下吗?怎么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