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飘机首飞失败

楼主(2017-09-18):
这是什么原因求大神指导.....完全新手一枚 ,一丢出去就往下栽,为啥......

飘飘机

飘飘机

楼主:
完全不能飞,一丢出去就往下栽.......

网友:
是不是重心不对  装好电池  用两个手指在机翼的中心提着机翼

网友A:
报下配置
什么电机,多少kv?
用几s多少容量的电池?
配的什么浆?
在看看重心是否调对了,最后看下3个舵面是对的不

网友:
这个飞机没有好小子好飞。
首先检查舵面是不是反了,桨装反了没有?电池是不是太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完全不能飞,一丢出去就往下栽.......

重心太靠前 把电池往后移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全不能飞,一丢出去就往下栽.......

飞纸飞机吧 高飞得不得了

网友:
把细节及过程叙述的详细一点,才好分析

网友C:
坑定是重心没有调节好   这个机子没有龙升飘飘,来的飘

网友:
桨装反了没?

网友D:
原因很多:重心对不、桨没装反、舵面对不还有起飞舍不舍得给油……

网友E:
新手不管扔啥飞机都是载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因很多:重心对不、桨没装反、舵面对不还有起飞舍不舍得给油……

此中必有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下配置
什么电机,多少kv?
用几s多少容量的电池?

网上买的好小子飘飘机,配置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手不管扔啥飞机都是载头

老大这说法赞成

楼主:
桨确实装反了....改过来后,没电池了,准备今天再试......又下雨了,这点子有点邪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因很多:重心对不、桨没装反、舵面对不还有起飞舍不舍得给油……

桨确实反了,改过来后犯了新手通病-----只有两块电池,全耗完了。打算今天去再试试,天又下雨了.......这点子太邪乎

楼主:
桨反了,谢谢,但还是飞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坑定是重心没有调节好   这个机子没有龙升飘飘,来的飘

这机子就某宝买的好小子飘飘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心太靠前 把电池往后移

谢谢,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