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斯凯X9D回传页面设置问题求解

楼主(2017-09-18):
    睿斯凯X9D回传页面设置问题求解,这是第二个X9D,以前设置都在这项里(看图)),换了个新的,结果没有CELL选项,奇怪了!大神,求解求解!谢谢!!!

网友:
先寻找回传信号

网友A:
SCREEN1里把CELL调出来就行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REEN1里把CELL调出来就行了呀

   具体点呢?哪一项里?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REEN1里把CELL调出来就行了呀

  没有这数据

网友A:
SCREEN1里,有很多空白的---,在这里能调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REEN1里,有很多空白的---,在这里能调出来

   就是没有啊

网友(2018-01-28):
我的也找不到阿

楼主:
版本问题,刷回老版本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本问题,刷回老版本就好了!

新版也能调,不是那个位置,不能自己选,得额外设置。

网友:
前一设置页里,接收机数传有没有CELL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