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图传问题

楼主(2017-09-18):
请教各位,图传安装后不起飞的时候很清楚,起飞一推油门就没有图像了,显示器黑屏,落下了又出来了,用的600毫瓦图传,3S电池
蘑菇收发天线,5.8G蘑菇,接受是RC805,发射应该是创新科的,先后试验过200毫瓦和600的都是这个问题。没有使用分电板,直接四个电调并联取电,从电调电源线处直接接过来电源给摄像头和图传供电。

网友:
图传摄像头必须用BEC分电板稳压供电

网友:
搞个BEC吧,稳压稳流。

网友A:
如果你有电子基础就串个二极管加3300uf电容就解决了。其实就是电机是交流电机,需要的电流不是直线的,导致电池电压也不稳定,这样图传的变压器供电一高一低。原理说了,看懂了就知道怎么改,不懂就买成品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有电子基础就串个二极管加3300uf电容就解决了。其实就是电机是交流电机,需要的电流不是直线的,导致 ...

哦,谢谢你

楼主:
各位前辈,你们说的我大概明白,但是问题是我用3s电池,使用中电压会下降到12v以下,成品分电板要求4s以上才行

网友:
买块matek的分电板,普通的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前辈,你们说的我大概明白,但是问题是我用3s电池,使用中电压会下降到12v以下,成品分电板要求4s以上 ...

摄像头和图传5v就够用,3s完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