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答降压模块

楼主(2017-09-18):
4s降到3s,用万用表测量输出电压,两个表测是直接升到3s,第三个是升到4s然后降到3s(过程极快),求大神解释该相信哪一个,急用求速达,不胜感激

网友:
并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坐等大神

网友A:
这种模块电压是可调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模块电压是可调节的

调节桨到3s,但是接电瞬间会上到4s

网友:
没听懂的顶起来

网友:
我都不知道还有这样的情况  我是用这个模块输出8.4v供电   但是输入是12v 一直好好的

网友B:
这个是降压模块是2596 adj,也就是说他电压是可调的。还有你说的电压跳变的话影响不大,还有不知道你用来干嘛的,注意电流,2596好像最大电流就只有3a。

网友:
dcdc降压模块是通过调节PWM占空比实现降压的,4S(16.8V)输入降到3S(12.6V)输出其实输出端3/4的时间输出16.8V,1/4不输出,然后通过电感电容滤波得到12.6V的平均电压。
所以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1、你那个DCDC降压模块输出端滤波做得不够好,纹波太大。
2、万用表1、2比较烂,刷新速率比较低。万用表3刷新速率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降压模块是2596 adj,也就是说他电压是可调的。还有你说的电压跳变的话影响不大,还有不知道你用来干 ...

供给一个发射功率2w的图传

网友:
启动时电压有个尖峰不要紧的,设备没那么脆弱,都有耐压余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