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L520装机尾管震动太大求各位装过的大大指点。

楼主(2017-09-18):
请问哪位大神知道 我的xl520组装好以后 尾管震动非常大 开始以为是皮带拧在一起 但是拆开看了皮带是垂直的 但是尾管震动还是很大 (但是尾波箱震动不大 主要就是尾管中间那一块
)求教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我的震动也奇大,拆了尾桨夹和尾中联震动一下没了

网友B:
这个是通病?求解

网友C:
碳尾管的问题多些。别迷信碳的,重量不说共震严重。换成铝的吧。

楼主:
不是碳的尾管啊 是铝的一样振么

网友D:
重點不在管子材料
他不是震動發源地
尾旋 含中連橫軸 含尾槳
整個要配平衡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拆主槳試運轉
然後在尾槳上貼貼紙
反覆測試到最不振的狀態
我的505也一度麻震
也是貼膠帶抓平衡就好了
PS:尾槳不要鎖太緊
緊度不會垂下就好

网友D:
抱歉~~注意到您說中段震動大
皮帶可以拉緊一點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點不在管子材料
他不是震動發源地
我测试的时候 没装大小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重點不在管子材料
他不是震動發源地
同意,尾桨的太紧,震动会急剧增大的

网友F:
我的震动也大,在vbar里看震动图,震源在尾轴上,但一直没解决,取下尾桨也没根本解决问题,取下尾桨夹和尾中联才消除震动。这样的情况基本推断问题就是出在尾中联和尾桨夹上。我现在的怀疑是尾中联的横轴孔与尾轴孔,机加时没做垂直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點不在管子材料
他不是震動發源地
我试了的 震动绝大部分在尾巴上 旋翼头其实也有一点 不过能接受

网友G:
加上尾管固定座的侧板加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