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天七,配的控电的疑问

楼主(2017-09-18):
新买的天七,今天装控电,上机就报警,看看控电标准3.7v  4400mah    遥控电压范围3.7-6v   请问这控电匹配吗,电压小不小,

这块电池一般能用多久?

网友:
控里面设置控电电压,默认是四节镍氢6v。改成低电压那个试试。

楼主:
怎么设置?没找到呢

网友:
选供电方案—锂电。请详细看说明书。

网友:
请问哪家的?多少米入的?正想换控,谢谢兄弟!

网友:
先按住左边的最上的按键,别松开机,从里面选,连续能飞个几十个小时吧

网友:
放心用吧 6v是指干电池参考6楼设置电池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