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a光固化的投影仪问题

楼主(2017-09-19):
看过好几篇论文了,没有发现sla用投影仪是怎么个概念?材料不应该是对紫外线敏感么?拿投影仪怎么可以做到精确投射呢?求大神科普

楼主:
刚才百度dlp技术,略微一点点了解,还是想请大神完整的科普一下

网友:
我只玩过热成型的。但光敏树脂成型也稍微了解了点。原理是通过投影仪按一定频率投射特定波长的图像,每投射一幅图像。照射在工作台上使材料固化出与图像相同的图案切片,投影完成工作台就向上提升一单位高度。持续工作就相当于生成一个多层切片堆叠成的立体物件。为防止环境光线对切片造成额外影响,一般会要求避光,同时外面有罩子,可以隔离外部会对材料产生影响的特定波长光线。光固化的好处是精度高,环纹相比要细腻,成型速度快。但是对器械精度(Z轴和光学镜片)要求也高基本没办法自己组装,只能买厂机。维护难度高,耗材价格高。

网友A:
直接上LCD的吧  不过这个材料不便宜

楼主(2017-10-19):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LCD的吧  不过这个材料不便宜

稍作研究,热固化的材料都快用不起了

网友:
lcd,效果会好些,材料目前比较贵。后边应该会比较便宜,我也在玩光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