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
有人用悟2搞大地测绘用吗?

楼主(2017-09-19):
本人想用悟2+X5S或者X4S搞测绘,大疆GS PRO上也有测绘航线设置。我飞了几次后,照片总也拼不好。有谁做过类似的尝试吗? 有成功经验最好了。谢谢

网友A:
找死的节奏

网友B:
大地测绘是专有名词, 另外航摄不是随便一个相机就能搞定的

网友C:
一个是玩的,一个是专业干活的,跨专业不是这样跨的,轻则出问题,重则吃官司

网友D:
相机检校好就可以做航测了啊,至于说拼不起来,这个应该还是软件问题吧,我相信你至少应该是知道重叠率的吧

网友E(2017-10-27):
航向不低于65%,旁向不低于35%的重叠率,要靠比例和高度计算,还要看你相机的成像幅度是多少,有点复杂。多学习多摸索一定会搞好的,都是一些理论和经验,理论上只要是能吧相机带了平稳飞航线都可以做航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