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恋人之 Devo7e供电优化方案

楼主(2017-09-19):
【4】优化D7e供电方案(11/20)

D7e的电路设计使得如果直接用2S锂电供电的话,有以下风险和不便之处
  • 有可能加重板载小功率3.3VLDO(靠近输入电路的那颗)负担
  • 加重了内置模块内部LDO的负担
  • 由于所有供电支路都通过线性稳压器,高电压的锂电完全不能带来延长使用小时的效果。高出的电压都在线性稳压器上以热量的形式浪费了
  • 如果预先对2S降压,则失去实时观察电池电压的能力
如果你想像我一样用2S供电,享受更长的使用时间同时不降低系统安全系数,并且可以继续实时检测电压,可以按下面五步对d7e电源部分做个简单的更新
  • 断开为内置高频头馈电的二极管的正端
  • 接入一个Pololu 5v升降压模组(型号 S7V7F5 货号#2119。致谢官方论坛Fernandez网友)
  • 加装一个Pololu 3.3v 升降压模组(型号S7V8F3 货号#2122)以给3合1高频头供电
  • 去掉板载小功率3.3v LDO
  • 以一个1117构成的3.3v模块代替,输出端加一个0.5~1欧姆的电阻
数值对应的区域及改动请参照附图。

那么有朋友私信表示有些地方写的不清楚/图片不清楚,这里就试着再说明下。
基本概念是,将内置高频头的供电从直供改到一个开关降压模块上,用另一个开关降压模块给3-合-1高频头供电,另外将板载3.3V LDO用一个承载能力更大的线性稳压模块替换。
所需材料从左到右分别是3.3v开关电源模块,3.3v线性电源模块(1117)和5V开关电源模块。型号供参考,只要尺寸合适,0.5A以上的就可以。

下图里的数字与上面步骤对应,圆圈和方块有放大图在右面。

第一步需要把这个二极管立起来,就是右边断开,左边留在原焊盘上,这就断开了原高频头的供电通路。
第二步将竖起来的二极管的朝天一端拉线接到5v开关模块的输出。

第三步将3.3v开关模块的输出拉线接到3合1模块。
第四步,将板载3.3v LDO拆除。
然后第五步,原来LDO焊盘的IN,OUT,GND:
- IN拉根线到3.3v线性模块的vin;
- OUT拉根线到out,中间串一个0.5或者1欧姆的电阻;
- GND拉线到模块gnd。

如果还看不清哪个焊盘是接哪根线,可以对照SOT23封装的3.3v线性稳压管数据手册。照片里蓝线通过一个smt电阻接在模块的OUT端。实际操作时建议用普通分立式电阻,如果必须用表面封装电阻,记得加保护硅胶以免使用过程中受力脱落。
所有三个稳压模块的输入端都可以接到上图的粉色方框那个焊点。

网友:
技术达人

网友A:
老金前辈,我的7e最近屏幕没有显示,但功能正常,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B:
有几个问题值得讨论一下
1、板子上那颗LDO(靠近输入电路的那颗)负担不大.耗电大的部分比如屏幕背光、高频头等都不是那颗LDO供电的。我觉得没必要换。
2、高频头内部那颗LDO负担大,特别是短接电阻改功率以后。我认为应该直接拆掉那颗LDO,短接后,外部直接用1117,3.3V输入。
3、3合1高频头建议改1117供电,dcdc模块纹波大。
所以还是建议直接用DCDC模块降压到5V左右,作为输入。至于电池电压检测到问题,飞一根线就能搞定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金前辈,我的7e最近屏幕没有显示,但功能正常,是什么原因呢?

可能显示屏排线断了/接触不良?或者对比度调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几个问题值得讨论一下
1、板子上那颗LDO(靠近输入电路的那颗)负担不大.耗电大的部分比如屏幕背光、高 ...

贴子主要是对博客里可能说得不够细的地方做一说明。基本原则是,没有必要改动的不去动,不清楚的地方不碰,能维持原状则尽可能维持原状。

d7e买的是已经修改过高频头功率的,散热罩已经重新装上。不过即使不是散热罩的问题我可能也不会去碰这个ldo,100mW带来的促发电流不会带来问题,占空比太小。如果烧了,可能要检查下改装时是否把什么地方短路了不然换上更大功耗的ldo,可能带来新的问题。

现代电路设计除非太山寨,一般开关电源的文波对线路影响微乎其微,目前的趋势是即使高频接收部分都可以用开关电源供电,所以这个不用担心。换个角度考虑,d7e本身已经是矮子,只要换上去/改造的不是更矮,那系统的性能瓶颈就不在这里。当然,要追求完美也完全没有错,按个人喜欢就好。

如果只能做一个改动,那d7e的那个小ldo是必须被换掉的。这个ldo和板上另一个给显示屏cpu等供电的ldo有冲突,在我的机器里很烫,这是不正常的,由于没有电路图,只能假定它的输出和另一个ldo有类似并联的关系,而两者有少许压差,结果导致这个ldo过热,类似功率管并联使用的情形,那么我们知道只要加一个小电阻平衡一下就可以了。所以把小ldo换掉的主要目的其实是加上那个串联电阻,那换个大的ldo模块更容易焊接,倒不是说需要大ldo的功耗发散能力。

devo7e改电源有各种改法,思路不同,出发点不同。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显示屏排线断了/接触不良?或者对比度调的不对

谢谢前辈回复,等有空会检查一下。

网友C(2018-01-02):
老金我的d7e换了四合一高频头用2s供电会不会发热?又或者用多少电压给7e用最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金我的d7e换了四合一高频头用2s供电会不会发热?又或者用多少电压给7e用最完美

n-合-1高频头和单高频头一样,任何时候只有一个高频头在工作,其他处于休眠状态,所以从耗电上是差不多的
如果你用和我一样的方案2s供电,完全不用担心发热,前端的开关变换器效率很高,不会把电能浪费在热量上。
你用4合1,只需用一块开关电源模块就可以,给板上高频头的那一路不需要(高频头要拆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n-合-1高频头和单高频头一样,任何时候只有一个高频头在工作,其他处于休眠状态,所以从耗电上是差不多的 ...

好的

网友D(2018-04-21):
我D10刚刚改装了有源晶振和电源,感觉效果明显,目前想入个D7E给孩子玩,因为D7E的体积小,小朋友的手也小。

打算在淘宝上从盘锦老王家购买改装好的4合一高频头的版本。另外您提供的Pololu的开关电源模块,好像在国内买不到吧?这样的话,对于我们这些电子盲来说就不好办了,能否推荐一个国内能买到的开关电源模块呢?

楼主:
d7e确实不错,我的大爱
文中提到的pololu模块,其中一块最初我也是从官网网友那里得到的信息,提供给大家的主要目的是两个,一是如果直接用相同的模块,我的改装可以看作是一个可以工作的实例,二是如果没有相同模块,可以根据型号顺藤摸瓜,找到参数类似的替代品做新的尝试

你用的4合1,改造电源部分比3合1要来的简单,主贴中1和2都不需要,对照345即可。如果pololu买不到,可以找个近似的3.3v模块,比如这个“DC自动升降压稳压电源模块系列 输入3~15V/输出3.3/4.2/5/9/12V"可能就是不错的选择,注意要选3.3v输出的。如果可用的话或者有其他好的方案记得回来吱一声 :)大家可以得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D10刚刚改装了有源晶振和电源,感觉效果明显,目前想入个D7E给孩子玩,因为D7E的体积小,小朋友的手也小 ...

请见 12 楼

网友D:
7e的开关部分,一共有四个位置,一个三段开关,一个两端自动回弹开关,两个普通两段开关,是否就基本通吃各种小固定翼,小直升和小四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7e的开关部分,一共有四个位置,一个三段开关,一个两端自动回弹开关,两个普通两段开关,是否就基本通吃各 ...

固定翼 通常用到的开关包括   一个两段(油门锁定),一个三段(飞行模式),有救机需要的加一个自复位按钮,有襟翼的再加一个两段
直升机 通常用到的开关包括   一个两段(油门锁定),一个三段(飞行模式),有救机需要的加一个自复位按钮
其中复位按钮也可以用个两段开关凑合;两段开关可以用三段凑合。对小机来说D7e改装后足够了

四轴经验有限,只飞过地平线的几款小机,不敢妄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定翼 通常用到的开关包括   一个两段(油门锁定),一个三段(飞行模式),有救机需要的加一个自复位按 ...

谢谢您的认真回答我目前是的方案是一个两段自动回弹,两个三段开关,一个两段开关,估计应该够用了。
过两天机器到了,再向您具体请教供电的改法。

网友(2022-05-22):
刚入手了一个d7e,也准备改一下,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