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恩卡通控 + 混控器 + 好盈双电调 玩77cm 大快艇

楼主(2017-09-19):
接线示意图,本船用的 好盈有刷 + 380电机

网友:
后退怎么办?

楼主:
双桨船转弯半径很小,几乎可以原地转,
而且 双桨船,你用双向电调用处也不大, 它设计的螺旋桨前部是被船身档了

网友A:
其实现在很多玩航模的,不能玩了,多了一些航模装备。航模电调控,航模电调。
1板控和枪控比,少一个倒车功能,其实玩船不一定要用呀。
2航模电调可以自己改水冷呀,成本20元。如果单独买个船模电调,很贵。
我们DIY精神,不仅节约成本,还很环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现在很多玩航模的,不能玩了,多了一些航模装备。航模电调控,航模电调。
1板控和枪控比,少一个倒车 ...

  船设计电机都是给有刷  260, 380,550
  无刷电机安装比较折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船设计电机都是给有刷  260, 380,550
  无刷电机安装比较折腾

各有优点。有刷价格低,随手可得,因受有刷限制寿命短。 无刷价格高,转速快,寿命长,属于主流配置。

网友A:
楼主其实现在无刷安装超级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其实现在无刷安装超级方便

  电机的水冷套 20元买不下来吧?  另外看你电调没有加水冷, 能行?

网友:
还是喜欢有刷的,水冷直接敷块湿棉花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的水冷套 20元买不下来吧?  另外看你电调没有加水冷, 能行?

我电调加水冷了,自己用旧电调改的,没有花什么钱。 以前没有水冷套,下图软管缠在电机上一样可以水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电调加水冷了,自己用旧电调改的,没有花什么钱。 以前没有水冷套,下图软管缠在电机上一样可以水冷。
...

好办法,多谢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现在很多玩航模的,不能玩了,多了一些航模装备。航模电调控,航模电调。
1板控和枪控比,少一个倒车 ...

1、板控一样可以实现倒车 2、软轴不能倒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板控一样可以实现倒车 2、软轴不能倒车。

求教如何板控设置倒车,听说可以就是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教如何板控设置倒车,听说可以就是不会

装回中弹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教如何板控设置倒车,听说可以就是不会

你可以将电调接在仰俯通道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各有优点。有刷价格低,随手可得,因受有刷限制寿命短。 无刷价格高,转速快,寿命长,属于主流配置。

...

你的vok电池用起来感觉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vok电池用起来感觉怎么样。

之前一次过买了4块,也是2200 3S,只能算中庸水平吧,暴力点就大肚子。后来全部拆开,重组成两块3S2P,勉强还能用用。题外话,这4块电池,其中一块的电芯比另外三组要厚0.3mm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vok电池用起来感觉怎么样。

质量过硬,暂时没有旗鼓,可惜官方店已经关闭了

网友(2018-12-10):
引用 网友A:
其实现在很多玩航模的,不能玩了,多了一些航模装备。航模电调控,航模电调。
1板控和枪控比,少一个倒车 ...

倒挡功能可以使用舵机联动行程开关,再辅以继电器控制无刷电调的任意二根输出线的交换即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