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母静模改动

楼主(2017-09-19):
大神们指导下吧!一直在玩航模!同事有个航母的静模!他闲置了我拿了!想加个动力玩玩!尺寸:长700mm  高70mm  宽舰首30mm. 中间100mm尾50mm   塑料的!不知道可以改么?如果能改怎么改?用什么设备?希望大家给点建议!第一次改!之前都没有接触过船模

网友:
要求不高可以直接利用原来的结构改双推差动就OK了

网友:
我这个也是改的

网友A:
不过好慢,动力没选择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好慢,动力没选择好

谢谢!我看看!

网友:
期待航模高速视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