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动 450L

楼主(2017-09-19):
如果你手上有450L电直,很容易就可以变成油动450L——450N

纯属瞎扯:

网友:
最好搞个改动的教程哈

网友A:
全球鹰有一个480,基本就是这样的。360mm大桨

网友:
什么时候出套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球鹰有一个480,基本就是这样的。360mm大桨

这个跟坑的480N差远了,绝对差远

网友:
这个可以,值得推崇,再次拉低成本,精度比全球坑高,可把玩,不用担心每次飞油机都得扛上扛下。

网友:
楼主出个套件吧。

网友:
鸡鸡,把你的离合器套件拿出来

网友(2018-05-07):
楼主这机 有没有高清无码大图。。。供魔友参考一下啊。。。

网友(2019-01-02):
求楼主改装过程,手头正好有台450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