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天地飞9对码

楼主(2017-09-19):
哪位大神告诉我下,我没有借手机电池,能不能直接插电调上对码

网友:
可以用电调bec供电

网友:
以前用过天9 ,好像是按接收机对频键开机,再在天9遥控器菜单上调节对频。

网友:
天9换包装了吗

网友:
接收机通电,按接收机上的小按键,变成黄灯闪烁后松开,在遥控器里找到对码,等待接收机灯灭就好了。

网友:
我用的是老天9  不一样的对频好像

网友:
手机电池?为么要手机电池啊?
正常的用带BEC电调通5V电不就行了~

网友:
接收通电 ,按个哪点的按钮。遥控开机 菜单,高级。对码、都中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