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Mikado logo 600更新详解和改装

楼主(2017-09-19):
    终于拿到期待了很久的新版logo 600,能够拿到这台飞机要特别感谢香港佳诚模型的程先生向mikado申请到了特批。之前就听说了新版logo 600更新了很多东西,各种说法和猜测都有,下面我们就实际来看看到底更新了些什么,这些更新有什么作用。
    打开箱子,里面没有头罩,新的500 600都缺这东西,要不然估计已经开始卖了,先光着腚飞吧。
    先看旋翼头,大桨夹变成金属的了,颜色型状和logo 700一样,只是小一号,中联(银色)、横轴、o圈(两个小的四个大的)和里面的轴承没有变化,主轴没有变化,大桨夹臂长和原来一样。十字盘和以前不一样了,变大加厚,球头改短了,除安装大桨夹连杆的那对球头变长了别的尺寸没变化,这就意味着混控比作了修改,之前12度最大螺距的参数要调到100现在90左右,循环螺距8度时参数是80(试飞时用了原有老版600的参数,动作非常快,后来才发现十字盘这地方改了,刚开始还把L臂装到长的那一组球头上了,在天上直接把L臂飞脱,还好安全降落,脚架尾管碰弯。这地方大家一定要注意,说明书上没有特别提醒)。

    大齿盘没有变化,单向轴承改了,变成了双单向,因此单向比以前长了,为了不改机身的尺寸,又能装下比原来长的双单向,还作了以下修改,取消卡簧,把马达座套在主轴上的那颗轴承改大,让单向座直接套在马达座轴承上
    同时把前皮带轮中间改薄给单向让出一定的空间,为了增加强度,前皮带轮采用了金属材质cnc加工,非常强,如图
             皮带轮齿型没有变,还是用原来的xl梯型齿,原以为会改成圆齿皮带,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改。皮带还是原来的阪东聚胺脂730XL皮带。
    别的就是马达座前面的圆弧没有了,改成方型了,除头罩和垂尾外别的都和logo 600 sx v2完全一样。
    这次主要更新了主轴上的东西,解决了最为关键的大桨夹和单向的问题(更新速度太慢了,这两样东西的问题三年前就有的了)。过去的大桨夹是塑料的,飞着都怕,要玩这飞机必须另花一笔钱去买一对金属的升级件。老款十字盘非常单薄,不耐炸,新的应该比较强了。单向轴承改成了两颗,这样就大大的加强了单向的强度和寿命(老款单向飞得勤的朋友基本上是一个月就要换一个),过去飞的时候不敢下狠手,老是担心单向在空中出事炸机,而且单向一般人改不了,想加强都难要改的东西太多,这也可能是很多朋友最后放弃600改飞550的重要原因。
    非常愦憾的是尾传动皮带和尾桨夹没改,要是这两样东西改了这飞机就很完美了。尾传动皮带虽然可以用,但那聚胺脂皮带强度不够,经常飞断这个是大家已经验证了的,改成橡胶的就可以了,当然能改成圆齿的就更好了。尾桨夹也是,虽然我没有飞坏过,但很多朋友在这上面出过问题,改成金属的至少可以放心一点。
    改装logo 600
    虽然新版logo 600已经把最关键的问题解决了,但是还是有一些地方需要加强飞机才更耐用更完美,
    必改之一
    尾管限位卡,原厂是塑料的,如果炸机时屁股先着地,尾管很容易把这个限位卡顶坏,顶进去顶伤压带轮和机身,塑料限位卡可以换成金属的。
            必改之二
    压带轮原厂也是塑料的,虽然能用,但寿命短,主要是两个地方容易坏,一是压带轮上下边比太薄飞不了多久就会被磨掉,二是轴承太小(3*7*2.5)抗不住高转速,一但轴承开始不顺就会带动上面的轴磨机身,结果就是如图,这个问题想必很多人都出过。
    必改之三
    尾波夹座,这个我觉得是必须要改的,原厂是塑料的,这个地方会有很多问题,问题一,尾管是铝合金的,座子是塑料的,两个不同的材质热澎胀系数不一样,容易松掉,有时候会让你认为皮带拉长了,其实是这里松了。问题二,塑料座子,你把螺丝上太紧座子会变型,太松又不稳当,虽然原厂也改过一次,但问题没根治。问题三,尾波的两片碳纤片上下的距离要调整来一样,不然会卡尾轴轴承,要调整到一样需要非常耐心调整,显得太麻烦。
    必改之四
    皮带,原厂配的是日本阪东730xl聚胺脂皮带(黄色那种),这种皮带寿命太短,经常在空中飞断,可改为橡胶皮带,淘宝上能找到,盖瓷的或UN的都可以,有736xl 730xl,买的时候要注意宽度6-6.5mm不要超过这个范围。喜欢圆齿皮带的朋友可以用690sx的前后皮带轮去改,这套东西比600的要大一圈,前皮带轮是80t后皮带轮是17t,如果用htd 3m1863皮带尾管会短12mm左右,需要有1871皮带,至今未找到这个型号,我改好后飞了一天,感觉还行,因为尾管短了一点,不习惯,所以又改回原装的了。用690sx皮带轮改装效果还需要时间验证,想折腾的朋友可以折腾一下。
          可改可不改的地方
    先说尾桨夹,其实我个人认为尾桨夹可以不用改,虽然有朋友射过尾桨,但我们需要客观的来看待实际情况,很多人射尾桨夹都是因为上尾桨夹的那个螺丝没打胶跑出来了,或是有伤断掉。把尾桨夹飞射了,而轴承和螺丝还在中联上的情况基本上没听说过,至于看着最悬的塑料球头,这么多年了没听说谁飞坏过,坏的情况非常少见。这个尾桨夹螺丝建议飞到一定的起落数就换掉(那种飞得猛的猛哥要特别注意,按照logo 600的尾齿比算,2200大桨转速时尾桨转速有10266转,长时间的猛整,螺丝会疲劳)。如果实在担心也可以把尾桨夹换掉,或整个换。
    尾L臂,这个我个人认为也是没有必要改的,但要经常检查着,尾巴这地方在运输的过程中会经常碰到,我 就遇到过把这里碰裂过,当然要改也是可以的。
    尾管改碳纤,尾皮带轮改金属,这些都属于个人喜好了,对飞机的飞行没有影响。
          最后要提醒一下,新飞机大桨夹螺丝有一些问题,螺丝上的丝口短了1mm左右,刚好上不紧桨,所以需要自已用4mm的板牙处理一下。
完毕
期待新头罩早日能到货。老是光屁股飞也不是办法。!!!

网友:
顶痴哥,好详细的对比.慢慢看,再次出精品

网友:
顶康哥,重出魔界第一帖

虽然我已经不飞狗了

网友:
康哥威武,口水贴啊

网友:
这飞机从头到脚都是硬货啊

网友:
非常详尽的帖子,看了新logo600的介绍,不得不吐槽这么贵的飞机,却也还有这么多让人蛋疼的地方,试问,mikado这种模型厂家也是靠设计不耐用,定期更换来赚钱的吗?

网友:
logo不改不能飞。。。

网友:
楼主辛苦,一看就是爱机之人

网友:
我也爱狗,我更爱康哥,来吧,我们去开房吧

网友:
楼主请问这控的特点?和参数

网友:
应该是国内最早拿到新狗的

网友:
为奖夹也太省材料了把,接触面积这么小。

网友:
骚啊骚啊骚

网友:
改了单项以后挺完美的飞机了

网友A:
这个陀螺仪还带接收机功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陀螺仪还带接收机功能吗?

vlink=vbar neo+ receiver

网友B:
必改的这些金属件都是要买原厂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改的这些金属件都是要买原厂的吗?

副厂的,原厂没那些东西.

网友:
哎,这么贵的机,还不改不能飞,换了国产早在首发阶段棺材板就盖上了。

网友C:
现在居然还有人飞老狗600,得是多么地钟情啊!

玩这飞机的,都得有善于折腾的资本和精力。

网友D:
请问老版本的LOGO 600可以换上新款十字盘直接使用吗,我用的是兵人的金属大桨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现在居然还有人飞老狗600,得是多么地钟情啊!

玩这飞机的,都得有善于折腾的资本和精力。

我也在飞狗6,非常好的机,故障率极低,装机后检查到现在没检查到几个松螺丝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在飞狗6,非常好的机,故障率极低,装机后检查到现在没检查到几个松螺丝的地方

狗600还在?之前看你出过,还出不出?

网友:
以上的改动最重要的二个核心地方没有改,一是主轴可以再缩短,降低重心。二是十字盘一定要改成和大桨夹平行的球头位。就是和SAB十字盘或者X3十字盘那样的(曾经连杆飞落过3次,最后不得不用了亚拓600的。)

网友:
一如既往 单推。。

网友:
贴贴精华

网友:
好贴必顶
要什么字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老版本的LOGO 600可以换上新款十字盘直接使用吗,我用的是兵人的金属大桨夹。

可以直接用,只是需要调整一下最大最小螺距和循环螺距.

网友:
好贴,看着很不错,可以借鉴的东西多,慢慢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直接用,只是需要调整一下最大最小螺距和循环螺距.

好的,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
是时候把旧的LOGO拿出来飞了

网友:
没必要买新的,有老狗的继续飞,没老狗的买其他飞机吧,省的折腾

网友:
好帖子  ,讲的入情入理

网友F:
请教几个问题:您用多少毫安的电池啊?我没搜到你推荐的皮带,能提供橡胶皮带的网址吗?主轴底部取消卡簧后,电机加强座能挡住大齿盘不松动吗?我飞老款的600SX,电池6S-4200,电池仓比较紧张,新款的电池仓净高比老款的高吗?我没有装电机加强座的连接片,还是用卡簧。我一直用冰人的皮带套件,非常耐用。拜托提供帮助。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请教几个问题:您用多少毫安的电池啊?我没搜到你推荐的皮带,能提供橡胶皮带的网址吗?主轴底部取消卡 ...

代康哥回答一下
1.电池男爵3300mha,
2.皮带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d.6639537.1997196601.4.65498e1b0GlRiP&id=43227803226
3.新单向座有台阶起到止推作用

网友:
刚入X3L的我看呆了。。。这机子不改还不能飞。。还这么贵。。。

网友:
先收藏,或许有一天我也有一部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代康哥回答一下
1.电池男爵3300mha,
2.皮带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d.6639537.1997 ...

非常感谢!电机与主轴的连接片只与电机端螺丝固定,成了悬臂结构,我的就往下塌了,感觉不太牢固。这个橡胶皮带耐用吗?是方齿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