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验证新机种, 400mm 和 700mm 翼展, "双"飞翼

楼主(2017-09-19):
想做一个翼展比较小, 又能载重的FPV戴机, 想到了这样做, 效果不错, 可以慢速的飞行!FPV稍後再试
400mm的灵活, 700mm的稳定
试飞时, 阵风约30km/h

翼展400mm, 面积约18平方分米, 起飞重量95克

?spm=a2h3j.8428770.3416059.1#paction

翼展700mm, 面积约28平方分米, 起飞重量180克

?spm=a2h3j.8428770.3416059.1

网友:
蛮好 挺悠闲的

网友A:
平凸机翼?第一个视频是不是重心不对?看起来一直大仰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凸机翼?第一个视频是不是重心不对?看起来一直大仰角。

不是平凸翼, KFM翼! 第一个视频是400mm翼展的, 第二个是700的

网友:
静候FPV视频,好飞我也做一套~

网友B:
楼主做一下定量测试单翼和双翼有什么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做一下定量测试单翼和双翼有什么差别。

700mm那一只本来是单翼的(140克), 低下的翼是後期加上去的, 目的是增加面积, 减慢速度, 现在重约180-190克!
单翼时很灵活, 速度也可以挺慢的, 但没有现在双翼慢.
现在是可以更慢速(如果无风可以比视频更慢), 而且更稳定, 适合做FPV载机!
400mm那只, 是我想做一只很小的, 可以在有限空间玩的! 现在可以在一个篮球埸大小的空间慢飞!
我想再做一只更小更轻的, 但以手上常规固定翼航模的电装(1104无刷, 6A电调, 2.5克舵机和250mAH电池),
这应该是下限了, 最低时速约10km/h.

网友C:
要是做3层的300mm呢?

网友:
刚入模玩小飞翼时想过,后来没实施,楼主实现了,看来效果不错
弄一套小鸡电装肯定更好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做3层的300mm呢?

, 有想过! 翼面积和400两层差不多, 重量也不会更轻, 而且横向稳定会差点!
现在这个做来比较简单!

网友(2017-11-06):
很不错,以后也做一架玩玩,请问:电机安在上飞翼和下飞翼区别大吗?

网友:
求40厘米的动力配置
还有起飞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