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 Spark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不爽

楼主(2017-09-19):
Spark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不爽:
1、户外不能进入姿态模式;
2、运动模式云台不能跟随,可能云台所限跟不上;
3、拍摄视频时视野比拍照时缩小,云台没有航向轴,那应该画面变窄成4:3,而不是裁剪上下成宽屏;
4、拍照时画面不能调成16:9的比例,这个要能自己设置就好啊;
5、云台不能90度垂直朝下拍,只能到85度左右,应该又是云台的问题。

网友:
还是咬咬牙买御吧

楼主:
原来不知道,已经买了

网友:
拍摄视频时视野比拍照时缩小
缩小视角是为了防抖,spark航向轴没有机械防抖,只能用数码防抖(电子防抖)。
拍照时数码防抖从原理上讲是不起作用的,是靠快门速度保证画面清晰。

网友A:
运动模式云台不能跟随,是因为DJI把运动模式简单理解为穿越飞FPV模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动模式云台不能跟随,是因为DJI把运动模式简单理解为穿越飞FPV模式吧?

精灵4就不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精灵4就不是这样的

是啊,精灵系列设计定位不是穿越机,可Spark属于穿越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精灵系列设计定位不是穿越机,可Spark属于穿越机

穿越机表示不服

网友(2018-05-15):
主要是 云台要是 能跟随  MAVIC就 没有市场了

网友:
问题5可以解决的,微调俯仰轴,可以平行地面,但竖直方向为85度了(相当于整体以为5度),主要看你需要哪5度

网友:
你们的晓烫不烫啊?开机不飞就发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精灵系列设计定位不是穿越机,可Spark属于穿越机

spark的定位也不是穿越机,是小型自拍飞行器,

网友(2020-02-24):
这个级别的就这样了

网友(2020-09-18):
引用 网友A:
是啊,精灵系列设计定位不是穿越机,可Spark属于穿越机

有这么慢的穿越机吗

网友:
全套1000块钱左右要啥自行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