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剑鱼号”配置,600MM,有刷动力

楼主(2017-09-19):
求“剑鱼号”配置,600MM,有刷动力。
中小学生科技节船模竞速赛,要求如下。
长度为600毫米,宽度为150毫米(尺寸允许误差5%)的半浸式螺旋桨高速艇模型;模型外壳和螺旋桨的材料必须为塑料材质;限使用550铁氧体永磁有刷电动机、7节标准SC镍氢或镍镉电池
淘宝搜了一圈只有“剑鱼号”符合尺寸和材质要求。

今天又去试船,想起当时淘宝买桨买了两个尺寸的,一个是原装尺寸35,一个是大一号的尺寸39,就把39的装上去试试。我新买的剑鱼号原厂3叶桨一并试试。
结果这个39MM的淘宝桨船可以起滑,速度31公里,原装桨是33公里速度很接近了。而新买的原厂3叶桨表现不佳,速度大约也只有31的样子。
1、原厂3叶和2叶速度基本差不多,是不是说明这船的电机出力已经到头了。只能从减阻入手。
2、而且今天发现直线跑的时候船跳的很厉害,一旦开始跳了,速度就不再提高了,且船尾入水比较深。而转弯的时候船很平稳,不跳,感觉小角度转弯的时候好像比直线跑还快。
在船头压了一个70克的GPS,船还是跳,是不是说明这船就算调整重心也无济于事了。那装压水板会不会改善,压水板会不会增大阻力。
3、这船原装电池大约支持全速跑9分钟,然后就低电保护了,只能慢慢开回来。但就这9分钟里,船速也是随着电压降低而逐渐降低的,能明显感觉到。标称2200的电池,用到低电保护,然后立即用B6充满,能冲进2351的电,这电池也是虚标的。发现这电池标签好像下面还覆盖着一张标签,撕开一看,果不其然,下面那张标签虚标的更厉害,竟然标的3200ma/h

从左到右,原厂3叶桨,原装桨,淘宝桨(大号)

网友A:
那个软联轴器不错

网友B:
550买进口高速的,多买几个试试。电调好赢,关键是轴系要顺滑

网友B:
电池没限制上6S,秒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没限制上6S,秒杀

有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550买进口高速的,多买几个试试。电调好赢,关键是轴系要顺滑

求淘宝关键字。我怕虚假宣传

网友C:
这个价格买个这样的船有点性价比不高,还不如拿个欧兰斯792有刷版也没有这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价格买个这样的船有点性价比不高,还不如拿个欧兰斯792有刷版也没有这么贵。

是啊,但是比赛要求600X150的船,必须塑料船壳,除了这个,只有自己3D打印了,其他哪有尺寸这么符合的成品。

网友D:
中天模型啊 这家经常生产这种指定套材 怀疑这个比赛跟这家是有合作的 恐怕规则都是按照他的产品量身定做 当然只有它符合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天模型啊 这家经常生产这种指定套材 怀疑这个比赛跟这家是有合作的 恐怕规则都是按照他的产品量身定做 当 ...

是啊,现在没把法。
能动的就是换更好的设备和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软联轴器不错

调船有没有什么建议。

网友E:
对有刷电机真心没什么研究,也不知道这个比赛对电压,重量是否有要求
但是,给550配个一体化轴系,减小动力传输过程中的能量损失,对提高航速一定有帮助
另外,好盈的有刷电调还是不错的,就是需要自己动手改水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有刷电机真心没什么研究,也不知道这个比赛对电压,重量是否有要求
但是,给550配个一体化轴系,减小动 ...

电调现在想上好盈60A的。电机不知道什么牌子好,好盈没有有刷电机。也不知道几T的电机适合这个船。

网友F:
其他都不是问题,问题在于550有刷的个体差异太大了,又不像无刷电机那样标注参数一目了然。可以断定,比赛名次就是看谁手上的550最猛。
如果真想赢这比赛,我建议先把桨定下来,435的桨可能比较均衡。剩下的就是买一堆的550慢慢试。

至于你提到的好盈60A,有刷的世界里没有这小的

另外玩具船的吸水装置阻力都非常大的,自己换铝合金吸水舵。话又说回来,如果只想赢得比赛,比赛距离也不远的话,就尝试下没水冷的情况下能否把比赛路线跑完。

网友F:
另外只能用镍氢和镍铬,这。。刚才说的话又得推翻了。

镍氢容量大,镍铬放电能力好。楼主你真想从网友们那里得到建议,起码你应该把更多比赛规则详细说说的,例如至少要说比赛总距离吧。要你跑3KM以上,好点的550电机会在半路因为没电退出比赛,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另外只能用镍氢和镍铬,这。。刚才说的话又得推翻了。

镍氢容量大,镍铬放电能力好。楼主你真想从网友们 ...

对船的要求是:长度为600毫米,宽度为150毫米(尺寸允许误差5%)的半浸式螺旋桨高速艇模型;模型外壳和螺旋桨的材料必须为塑料材质;限使用550铁氧体永磁有刷电动机、7节标准SC镍氢或镍镉电池

比赛时间规则:每轮次航行时间6分钟,竞赛进行2轮,椭圆形赛道。6分钟赛程得有3千米。

贴上往年比赛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他都不是问题,问题在于550有刷的个体差异太大了,又不像无刷电机那样标注参数一目了然。可以断定,比赛 ...

好盈60A,就是这款,峰值电流360A的。

网友:
马步奇、德昌、黑皮猪、试试

网友:
德冒的550带散热风扇,无需加水冷

楼主:
船收到了,船壳是硬塑料的,材质一般。550电机看不出参数。电调是标称50A,峰值估计300A,单向电调。舵机要自配,位置合适37克舵机。

楼主:
550有刷电机,不知道多少T,不知道磁铁和电刷种类。

楼主:
电调,标称持续电流50A,峰值估计约300A。

网友G:
tb上黑皮550和蓝皮550电机转速就不高,不太适用于你这快艇,尤其你这8.4v镍氢电池,电压低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tb上黑皮550和蓝皮550电机转速就不高,不太适用于你这快艇,尤其你这8.4v镍氢电池,电压低了点。

谢谢提醒

网友G:
不知道原装电调能不能经得住高速550的摧残。自己换别的电调可以考虑好盈860,我之前用它拖带12v 25000转的550有刷电机,电调不加风扇,一块电下来电机烫手,电调估计50多度。另外凤凰480A水冷电调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原装电调能不能经得住高速550的摧残。自己换别的电调可以考虑好盈860,我之前用它拖带12v 25000转的5 ...

我的方案是换大一号的桨,给电机和电调加水冷。用好的电池。

网友:
测一下空载电流吧

网友:
测一下电机的空载电流吧

楼主:
试跑了,速度很慢,大约10公里每小时。什么道理?动力不足?

网友G:
速度十公里每小时?能起滑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速度十公里每小时?能起滑么

一点点起滑,刚才又测试了发现桨用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速度十公里每小时?能起滑么

其他配置完全相同,仅仅桨不一样,速度差距这么大!淘宝桨的速度,真够悲催。其他配置完全一样。

原装桨的速度,相对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刷电机确实没什么好折腾的···看视频里原装的速度也还凑合··玩玩还是不错的···不过不允许用金属 ...

水冷改完是这个样子,前面的水冷管给电机主要是磁铁散热,后面的散热片给电刷散热,高速跑一两分钟,电机温温的,电调几乎不发热。水冷管的导热硅胶抹得有点难看。

原装舵系全部换掉,原来是双舵双水刀,而且水刀还是垂直向下的,都是厚塑料片做的,直线跑时水中阻力肯定很大。
换成铝合金吸水舵和铝合金水刀单侧外八装。
左边那一陀黑的是原来的舵架,留着插船号旗,这也是比赛规定的。

楼主:
刚刚去试船了,最快速度只能达到30出头一点点,发现几个问题。
1、水刀好像入水太深或者太大了,转弯减速很大。右转时舵打向水刀方向,两者共同形成一个漏斗区,把氺兜住了。回来已经把水刀调高,下次再试试看。
2、船的重心要靠后,电池顶到底,转弯才不会插水,但这时船有些发跳,偶尔甚至船会跳离开水面,影响船速。是不是需要装压水板?或者在慢慢微调重心。
3、船对重量很敏感,今天为了测速度,放了一个72克的GPS在上面,就能明显感到船跑起来更吃力,速度降低。由此想到我给电机加的水冷不应该用铜管,用铝管会轻十几克。
4、“格氏"电池效果相当明显。“格氏"电池虽然比原装电池重,但一块没充满的“格氏"电池也比刚刚充满的原装电池跑的快,明显快,连旁边的围观群众都看出“格氏"跑得快来了。

楼主:
那是个硬的。

网友I:
换cnc 铝浆 直径42到43的多买几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换cnc 铝浆 直径42到43的多买几个试试。

比赛规定必须用塑料桨。

网友:
什么比赛这么规定的?全国赛都可以用。

楼主:
水刀调高后速度提高了1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