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违的700L V2装机贴

楼主(2017-09-19):
去年双11活动入的700L V2,一个月后到货,一直瞎忙也没装机,过年终于抽时间装好了,结果也懒得整理图片,真够懒的哈~

最近终于下定决心要整理下装机过程,给装机的朋友们作参考,不对的地方还请指正。

铺开亚拓桌布,准备开整。

旋翼头拆装
有零螺距刻线,调机更方便了

漂亮的金属光泽

换个角度看看

横轴螺丝一定要拆下来,因为没打胶,直接飞的话铁定是射桨
但是没有横轴扳手根本拆不下来,难不倒我,用500的单向轴承刚刚好。

轻松拆下

去油腻,餐巾纸擦擦就OK,然后螺丝胶涂多点啦,反正基本不会再拆了的

止推轴承上点油啊

两个螺丝刀一起用力,往死了拧,把横轴螺丝上紧为止

准备拧球头扣,结果发现我的球头扣扳手太小了,球头扣插不进去

直接用扳手就OK了

拧完才发现亚拓居然送了球头扣扳手,哎!说明书上为啥不说呢~

卡尺调整长度到一致,有人觉得不是正反牙的不精确,其实不会差很多
因为连杆是一样长的嘛,哈哈

十字盘球头上胶

接下来我喜欢装尾巴

自然全部拆开上胶,牙签沾胶涂到洞里即可,双推用两个螺丝刀同时拧,带上劲即可,拧太紧会变形不顺滑,说明书写得很清楚。
还需要注意的是滑套那里一定用扳手不能用钳子,而且要在套在轴上拆,防止搞变形了就不顺了。

装好了,很顺滑,OK

装侧板前先把头罩固定柱装上,不然后面没法装。注意插销的开口方向。

先虚拟装主轴三支撑座,电机齿轮座,都不要上紧

电机座加强片也要先装上的

装另一片侧板,放在玻璃面上,然后主轴插进去,再两侧螺丝对角依次逐渐锁紧。
期间不断让主轴自由下落检测同心度,直至彻底锁紧螺丝。
侧板螺丝可以打胶,也可以不打,因为是阶梯螺丝,上紧后侧板的弹性就保证了其不会松动了。

装脚架,前倾脚架确实丑,虽然不会打尾桨。

脚架滑跷的堵头一定用AB胶粘,用502是粘不住的,502的话飞不了几次就堵头没影了。

当然,顶丝也要上好,不然滑跷稳不住的。

小有成就

装电机

确定好出线位置

在下喜欢先装好电装再装尾管,因为装好尾管的话太长不方便调机了

Kbar,久经考验,独立连线

舵机中立点最接近的摇臂位置安装

微调到垂直,量角器用处大大滴~

调好后,舵机装上

同样CCPM三连杆

长度一致,还要将相位转好,即后面是90度,前面120度的安装位置

球头钳扣进去,嘎嘣!

水平安放座调整十字盘水平,其实不用调,基本也是平的了。
如果稍有不平,微调调平即可。
然后机械调整零螺距位置,可能会差个0.5度的样子,不影响。
正负螺距调整为12度,循环螺距8度,OK。
装尾管座,尾管,尾撑杆,尾拉杆,尾舵机,调整尾舵机方向和行程,OK。
由于较为懒惰,上述过程未拍摄照片,见谅哈。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由于侧板和尾撑杆的干涉,而我也没有工具去磨侧板,所以我选择把尾撑杆内装了,具体如图。

装好后,放床上欣赏下

充电中

大电包,补满,A123锂电,40Ah,4s2P,两个电包就相当于40Ah,8s2P,可以爽飞6个起落。
308用25A快充,10min即可充满,这样一组电池就足够了。

外场嗨飞
感觉这个飞机飞起来没500暴力,而且舵机可能虚标挺严重,反正感觉速度没那么快,也可能大飞机本身比较肉,跟500手感不一样也说不定,但飞起来跟视频里高手的不一样,也可能本人水平较烂了,无论如何,还是对得起它这个价钱的了。

祝各位模友都爽飞。

网友A:
用陀螺微调功能配合量角器来变相调平十字盘,这招果然妙

网友:
豪,套装啊

网友B:
终于装机了!赞一个!看到熟悉的充电器电源感到莫名的开心,哈哈,和我的一样。那个找舵机中点的方法的确挺好,我这人懒,基本找个大概就装机了,然后在机子上继续调。好处是不存在找好中立点然后装机发现位置不对需要重来的问题,但坏处就是太费眼神,而且想要找到你这么准难度较高。话说LZ是不是得罪老婆了,只能挤在那个小空间里装机,看着真憋屈啊

网友:
经典。。细致。

网友C:
橫軸螺絲不能死命擰
因為亞拓說這樣螺絲會斷然後射槳
說明書上還說要用扭力起子來鎖

网友:
强势留名,做装机参考

网友D:
看床单,和总体情况判断楼主是在外的得陕西人?此贴加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陀螺微调功能配合量角器来变相调平十字盘,这招果然妙

跟论坛上模友学来的

楼主:
很便宜了,又不是700X,去年双11时候6800包邮入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终于装机了!赞一个!看到熟悉的充电器电源感到莫名的开心,哈哈,和我的一样。那个找舵机中点的方法的确挺 ...

多谢兄弟,就是看了你的帖子才买的电源和充电器啊,哈哈,不然电源还不知道怎么短接呢~

老婆还是很支持的,哈哈。之前租的房子,现在搬新家了,条件比以前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橫軸螺絲不能死命擰
因為亞拓說這樣螺絲會斷然後射槳
說明書上還說要用扭力起子來鎖

感觉说明书上说得那个力矩远大于人双手用螺丝刀能施加的力矩,除非用扳手能产生很大力矩来,所以我用螺丝刀的话,也放心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便宜了,又不是700X,去年双11时候6800包邮入得

这个会扫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床单,和总体情况判断楼主是在外的得陕西人?此贴加精吧

好眼力,西安读书11年

楼主:
我飞得比较温柔,才开到2000RPM,也还好,没扫齿。

就飞过一个2200RPM的,暴力翻了几分钟,下来一看大齿轮上面都有点磨了,以后就不敢用这个转速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飞得比较温柔,才开到2000RPM,也还好,没扫齿。

就飞过一个2200RPM的,暴力翻了几分钟,下来一看大 ...

哦,那还好,不错,本来练习机,这个价格也不错

网友E:
可以打磨尾撑杆连接的塑料部分 稍微磨一点就没干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打磨尾撑杆连接的塑料部分 稍微磨一点就没干涉了

多谢,回头试试看。

网友F:
现在像这样正了八经的装机贴很少了!

顶楼主~

图片是手机在弱光下拍的,饱和度和锐度不足,有涂抹感,吐槽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像这样正了八经的装机贴很少了!

顶楼主~

大哥点评的好认真哈

网友G:
大齿盘斜齿的原因,会磨侧板,导致震动大,我已经打磨了侧板。楼主量角器用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H:
这个头罩装不上啊?里面电调加风扇有点高

网友I:
详细,有机装真好,横轴和尾中联不换冰人的?反正有阴影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像这样正了八经的装机贴很少了!

顶楼主~

多谢支持。

拍照确实不行,小弟以后加强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齿盘斜齿的原因,会磨侧板,导致震动大,我已经打磨了侧板。楼主量角器用的不错,学习了。

听您这么一说,有可能是斜齿飞行时受力变形所以磨了侧板,多谢指点啊,看来还是得打磨一下才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头罩装不上啊?里面电调加风扇有点高

头罩的确装不上,所以只能夏天装风扇裸飞,春秋天拆了风扇装头罩飞。

顺道吐槽一句,头罩太薄太软了,我根本不在乎轻量化这点头罩重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详细,有机装真好,横轴和尾中联不换冰人的?反正有阴影

多谢,暂时低速飞,将来飞暴力了会考虑,多谢~

网友J:
很细致的装机!赞!祝爽飞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头罩的确装不上,所以只能夏天装风扇裸飞,春秋天拆了风扇装头罩飞。

顺道吐槽一句,头罩太薄太软了, ...

谢谢!你那个接收机和舵机单独供电还是用电调BEC 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你那个接收机和舵机单独供电还是用电调BEC 供电?

直接用电调BEC供电的,目前没出什么问题。不过我飞得少,也就100起落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J:
很细致的装机!赞!祝爽飞

多谢~

网友K:
有一点你干的特别的不对劲,
横轴螺丝是擦干净没错,但是打红胶带上就行,不能用力往死拧,干净的截面,红胶的力量已经特别大.
横轴螺丝拉住两片浆的拉力 强度是过剩的,往死拧,拉力就不对劲,你这个方式装小飞机,射浆的.
700那非常粗壮的12.9级螺丝,蛮力上紧我随没见过这么干的朋友射过,但这个做法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一点你干的特别的不对劲,
横轴螺丝是擦干净没错,但是打红胶带上就行,不能用力往死拧,干净的截面,红胶的 ...

多谢指点,那我回去拆开重新整一下

网友:
如此认真装机,那么认真发帖,毫无保留的解说,确实很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头罩的确装不上,所以只能夏天装风扇裸飞,春秋天拆了风扇装头罩飞。

顺道吐槽一句,头罩太薄太软了, ...

所谓轻量化,你懂的。。另外横轴螺丝的确不要往死里拧,基本到底了再带半圈就行了,主要是靠螺丝胶。另外恭喜哥们搬新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谓轻量化,你懂的。。另外横轴螺丝的确不要往死里拧,基本到底了再带半圈就行了,主要是靠螺丝胶。另外 ...

多谢,轻量化确实很坑,飞起来能看到头罩在空中像纸一样呼扇着~

网友:
这机,电池电包充电器贵

网友:
顶经典机型

网友L:
接收机差评。我自己的一个S603装四轴上,天线断掉一根之后20米失控,最远遥控距离不足50米。重焊一根天线之后搞定。
不知道是不是个例,也不知道是不是另一根天线的质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接收机差评。我自己的一个S603装四轴上,天线断掉一根之后20米失控,最远遥控距离不足50米。重焊一根天线之 ...

2.4G DSM2本身就不靠谱啊,而且至少两根天线90度布置才好。你一根天线,胆子也太肥了吧,就是原厂的接收也保证不了信号啊~

我一般是用一个主接收机再加一个子接收机的布置,总共是四根天线,三根呈空间90度垂直放置,还OK了。

网友M(2017-12-16):
请问这舵机微调是用遥控器上的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问这舵机微调是用遥控器上的功能吗?

我用的Kbar,中立点是在Kbar软件里面调整的。

网友(2019-12-21):
在闲鱼收了一架闲置的亚拓700L V2,由于以前最大的直升机只飞过550,所以特地到亚拓官网下载了一份说明书。
认真看了几遍,没搞懂亚拓700L V2 球头连杆的长度究竟是多少。见图。
图1是大桨夹两根连杆的长度,57.5应该是到图中红线处的长度吧?
图2是十字盘三根连杆的长度,明明是三根,却写成两根?还有57.5也应该是到图中红线处的长度吧?
请教一下技术人员,亚拓700L V2 大桨夹两根连杆和十字盘三根连杆的长度究竟是多少?都是57.5毫米吗?

网友:
700拉杆长度

700拉杆长度

网友N:
额  ~   ls 不顶帖没注意到

LZ 可是对山寨深恶痛绝的,在各个帖子下面各种鄙视山寨,我还一直比较钦佩LZ坚持正版

没想到竟然在用Kbar  感觉脸好疼

楼主:
引用 网友N:
额  ~   ls 不顶帖没注意到

LZ 可是对山寨深恶痛绝的,在各个帖子下面各种鄙视山寨,我还一直比较钦佩LZ ...

我真佩服你挖坟的本事!!

我的700就是用了山寨的Kbar导致空中突然死机,炸机,现在后悔死了!!!!!!

你丫还要我说山寨好么??

我不是托,也不是黑,我就是个普通模友,说说心里话,你爱咋咋!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真佩服你挖坟的本事!!

我是看了LS的回复才看到,我闲的没事整天挖坟

山寨的东西有好有坏。我也是只会买买买的普通玩家,不是商家。

有好的山寨我也买,坏的山寨也会骂;仅此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是看了LS的回复才看到,我闲的没事整天挖坟

山寨的东西有好有坏。我也是只会买买买的普通玩家,不是 ...

抱歉,误会兄弟了,哈哈

不打不相识,祝爽飞,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误会兄弟了,哈哈

不打不相识,祝爽飞,哈哈~

原来是友军。哈哈

网友O(2020-02-09):
搞不懂700L和700x有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O:
搞不懂700L和700x有啥区别?

两个机身不一样,其他都是一样的,700X是机身是上下分开的窄机身,700L是一体侧板,所以700X更轻,而700L略重,所以700X比700L要好一些。

就套件的电子设备来说,700X也比700L的要略好一些,比如用200A的电调,而700L是130A的电调,比如舵机也要略好一些。

其它还有些小细节,700X用的是490KV电机,700L用的是520KV电机,两者的大小齿两个是不一样的,齿比也不一样。

钱多就700X,钱少就700L,两者据说相差四五百克,但个人感觉除非是个高手,不然飞不出差别来的。

网友P:
能分享ALIGN 3GX MR说明书吗?手里有个陀螺仪,不会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P:
能分享ALIGN 3GX MR说明书吗?手里有个陀螺仪,不会用。谢谢!

抱歉,没用过这个陀螺仪,没法帮到你,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