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使用18SZ的高手

楼主(2017-09-19):
新入18SZ,升级中文版。设定固定翼模式,油门曲线在那里设定。还有副翼,升降,方向的EXP在哪设定。(新控不熟悉,找了半天没找到)谢谢

网友A:
点击屏幕右边的飞机图标,会进入模型功能菜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击屏幕右边的飞机图标,会进入模型功能菜单

里面没有 点击飞机图标后是这个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面没有点击飞机图标后是这个界面

在双比率里面

网友:
多看说明书

网友B:
你下的哪个版本?我一直没找到中文板的

网友A:
油门曲线  在AFR 里面  进入AFR 选择油门通道就可以调整油门曲线了    EXP 的设定要先到双比率里面打开功能开关,然后回到AFR菜单中设置说明书121页 有介绍

楼主:
谢谢。感谢指教。我试试

楼主:
谢谢。说声谢谢是应该。讲的很详细,我按您指导试试。收藏了。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下的哪个版本?我一直没找到中文板的

中文版3.0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曲线  在AFR 里面  进入AFR 选择油门通道就可以调整油门曲线了    EXP 的设定要先到双比率里面打开功 ...

谢谢。我找一找。收藏。

网友B:
升级后原来的模型还在么?需要重新对频调参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级后原来的模型还在么?需要重新对频调参么?

对模型没有任何影响。不用对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模型没有任何影响。不用对频。
搞定!开机后突然感觉中文有点发懵。哈哈看来要适应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