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av 固件不能解锁的坑

楼主(2017-09-20):
这坑坑了我好几天,,,,,百度谷歌无果。。发个贴分享一下这个坑
inav跟cf,bf都不同,虽然上位机是一个框架。
这固件解锁得费点劲,谷歌的时候看到,如果开了GPS功能,需要GPS定位之后才能解锁,因为我在室内调的,没用GPS,所以也没验证这个说法,这是第一个坑。
第二个坑就是要注意一下setup这个界面。

这个界面右边要全部是绿色的勾才能解锁。特别注意的是加速度计校准(倒数第二个)。
没想到需要做6面校准,玩过apm的都知道,飞机分为上下前后左右6个面,分别把每个面朝上,摆好后按一下校准。6个面,做6次。
需要吐槽的是上位机没有任何提示告诉你校准的手法!!(apm地面站还有一步步提示怎么做呢)
它只有这么一行小字,没注意看很容易被坑
嗯,把绿勾全部点亮之后,就能顺利解锁, 发个帖记录一下,让后来的模友少走点弯路。

楼主:
也遇到这坑的记得回个贴马克一下

网友:
额,避开了
inav有个wiki百科,上面有详细的教学贴

网友:
这个我昨天才注意到,跟别的固件不一样。飞控正面点一下,反面点一下,以此类推6面全做。

网友:
感谢提供经验,有机会请教

网友A:
对,inav是仲么校准的

网友:
接收机选SBUS后OSD失效,都不是一个端口,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想拿他fpv

网友:
這台250 軸距 刷 Inav 1.70 BeeRotor f4 飛控
含BRf4專用分電盤 內建 OSD 跟 電流模組
帶羅盤m8n gps

電池 18650 25R 3s2p 5000mah 可以滯空 25分鐘可自返 定高 定點 翻滾
=============

裝衛星後 若要在室內解鎖 要下參數

在 CLI 下 鍵入

set nav_extra_arming_safety = off   存檔
重啟後   就可以不受 衛星信號 蕤時都可以解鎖
測試完畢後  要改回來喔!

网友:
(INAV校正方式 必須做六次不同方向方向)

一正常

2反 (烏龜殼下方)
3右邊
4頭在上面
5左邊
6頭在下面

然後CLI   指令 檢查看看是否有 4000多數字

get accgain

accgain_x = 4084
Allowed range: 1 - 8192

accgain_y = 4111
Allowed range: 1 - 8192

accgain_z = 4011
Allowed range: 1 - 8192

首先,你要在软件中的Receiver页面中,观察油门、方向杆的最大、最小和中点值(拨动摇杆)
,并用笔写下了。然后,在CF软件中,设置飞控的最大、最小值检测值。
例如,你观察到的油门最小值时1091,那么,你就可以把最小检测值设置成1106(比实际值稍大),
这个设置操作要进入CLI页面,在下面的命令行输入:set min_check=1106,回车,
然后输入save,回车。同样,再设置最大值检测,例如:输入set max_check=2118,
回车,然后输入save,回车。你再试试能不能解锁

(這是我的便宜版MC6a遙控器 在INAV CLI 設定  已經測試過可以 右下方解鎖)
通常便宜的遙控器 只有油門是 1000到2000數值  但是 ROLL 左右等等 都沒有 我的都是1100~1900左右

PS: cc3d地面軟件最不挑 遙控器 只要你遙控器設定好 都可以解鎖  其他CF BF INAV MWC都需要 1000~2000數值(
AT9 FSi6都有1000~2000數值)

get min_check
get  max_check
(MBC6A遙控器)
set min_check=1120
max_check = 1884

裝衛星後 若要在室內解鎖 要下參數

在 CLI 下 鍵入

set nav_extra_arming_safety = off
SAE

重啟後   就可以不受 衛星信號  都可以解鎖
測試完畢後  要改回來喔

楼主:
感谢大家提供经验

网友(2017-10-29):
还在观望中,准备过段时间下手刷INAV

网友:
留个脚印 以后再来看

网友:
没gps 也能解锁

网友(2018-05-09):
留贴记录一下

网友:
mark 一下,回去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