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玩Kossel三角洲打印机的

楼主(2017-09-20):
我折腾了几个月 组装了一台 可是精度总是不尽人意 要么就是尺寸偏大偏小 要么就是各边误差偏大 甚至是歪的不垂直 请问这些都怎么调 还是压根没法调

网友:
三角洲调节很困难
请楼下大神回答

网友A:
最辣鸡的结构没有之一,不要在那上面浪费时间和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辣鸡的结构没有之一,不要在那上面浪费时间和钱。

哦 那可以 改造成i3 的结构吗? 就会好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那可以 改造成i3 的结构吗? 就会好了吗?

我的建议是买台闪铸发明家,有钱直接上最新的引领者2。开源机器的劣势不仅仅是结构和做工的问题,软件上的缺陷更为致命。开源机器大多用Cura这个切片软件,配合打印机自身的固件,要想打印出比较理想的零件是件很困难的事。但是如果用闪铸的机器,则要容易的多,因为在固件和切片软件上优化得非常好。我用3D打印非常多,这是经过大量综合比对总结出来的经验,绝对不是托。

网友:
新手不要玩三角洲,已经说了N年了,新手就玩I3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那可以 改造成i3 的结构吗? 就会好了吗?

可以改成I3,只不过,你要买点东西,第一,I3需要5个电机,你三角洲貌似只有4个
第二,I3的热床一般就是矩形的,你的貌似是圆形的,
第三,I3的结构和三角洲完全不同,你还需要购买整套I3的结构框架

总结,你除了不用买4个电机和一套控制板,一个电源之外,其他都要重新买

队3D打印机,特别是I3有什么不懂的,可以加群 QQ群 450522952  ,里面都是玩模型的人,也都玩3D打印机,都是I3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