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与ubec能并联吗

楼主(2017-09-20):
大的电调没有ubec供电 单独配一个ubec可以并联插接收3通道吗

网友A:
电调如果没有内置BEC的话可以并联外接BEC,如果有内置的则不可以,电流倒灌可能导致两个BEC当中的一个挂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调如果没有内置BEC的话可以并联外接BEC,如果有内置的则不可以,电流倒灌可能导致两个BEC当中的一个挂掉 ...

我现在有个好阴 v3 50 A的电调 和一个外置的bec  改怎么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有个好阴 v3 50 A的电调 和一个外置的bec  改怎么接线

把50A电调的BEC(油门)线的中间那根红线挑出来不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