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队 新款215机架,准备装机!

楼主(2017-09-20):
4MM厚的机臂
其他都为2MM厚!

网友A:
单独换机臂貌似比较麻烦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换机臂貌似比较麻烦呀

机臂断了换一个 比断了换整个底板容易吧?

网友B:
装机图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机臂断了换一个 比断了换整个底板容易吧?

我知道,我的意思是你的侧板直接插到机臂的长条形的槽里,这样拆了机臂螺丝,还得拆侧板才能拿出单个机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我的意思是你的侧板直接插到机臂的长条形的槽里,这样拆了机臂螺丝,还得拆侧板才能拿出单个机臂 ...

机臂被夹在中间…侧板碰不到机臂。等装好拍个照片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机图呢

后续发个装机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机臂被夹在中间…侧板碰不到机臂。等装好拍个照片就知道了。

你仔细看看,拆3个螺丝,机臂是出不来的吧!?侧板穿过机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仔细看看,拆3个螺丝,机臂是出不来的吧!?侧板穿过机臂了

这样机臂应该不会有虚位吧

网友:
装机出来是个啥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机臂应该不会有虚位吧

有没虚位我就不知道了,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