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aFlight 接飞翼舵机

楼主(2017-09-20):
只有电机会转动, 其他的舵机完全不动, 那2个舵机应接第几通道?

网友A:
红的接一通道,绿的接二通道,遥控器设置三角翼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的接一通道,绿的接二通道,遥控器设置三角翼混控

1通道接电机和舵机?
2通道接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1通道接电机和舵机?
2通道接舵机??

1.2通道都接舵机,电机接在三通道

网友B:
这个图很清楚,
1和2通道接电机, 两个随便接一个, 3通道是左副翼,4通道是右副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很清楚,
1和2通道接电机, 两个随便接一个, 3通道是左副翼,4通道是右副翼

我1通道接电机转动没问题, 但3,4接舵机, 完全不动... 但在bf电机调试那画面, 我遥控器摆动幅翼,却是4,5通有信号.., 即使舵机接4,5通道,还是不动.

楼主:
换了别一块OMNIBUS F4 AIO, 但接通道3,4的舵机总是没转动..

网友C(2018-02-09):
引用 楼主:
换了别一块OMNIBUS F4 AIO, 但接通道3,4的舵机总是没转动..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了,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原来没看清,瞎回复的,我现在买的f4 v3飞控,按照教程设置没问题,建议多看几遍教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别一块OMNIBUS F4 AIO, 但接通道3,4的舵机总是没转动..

F4飞控的PWM3和4通道没有5V,需要外接5V给舵机,F3飞控的所有PWM通道都有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了,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

F4飞控的PWM3和4通道没有5V,需要外接5V给舵机,F3飞控的所有PWM通道都有5V
刚才回复错楼层了

网友(2019-01-02):
解决了吗?

楼主(2019-02-22):
重刷固件解決問題.

网友(2021-06-01):
引用 楼主:
重刷固件解決問題.

重刷也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