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2200电池适合配多大的穿越机

楼主(2017-09-20):
    刚接触穿越机想请教下师傅 手里有3S2200电池配什么机架合适  顺便推荐下电装给个配置表   谢谢

网友:
250 280机架

楼主:
老司机 顺便给个配置表呗

网友:
我的3年前的280还健在!

网友A:
我家里有瓶醋晚上吃什么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里有瓶醋晚上吃什么合适

网友:
配210-220主流机架不后悔,按4S配置来,3S、4S电都可用!!!好盈30A DSHOT600电调配致盈2205 GT 2300KV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里有瓶醋晚上吃什么合适

有大闸蟹的时候吃

网友B:
22003S的重量不适合穿越机。200克重量极度影响灵活性。主流210机架5寸三叶浆适合1500电池。总重控制在600克,当然,用它开始入门熟悉操作我认为没有问题。真要开始进入第一视角穿越了就不要了吧。

网友B:
个人真实经历。入门就250的烂机就行。摄像头,图传,眼镜,遥控接受买自己能接受价位里最好的。别的随便吧。反正你总要炸的。等第一台炸费了,你也就自己都懂了。会飞了。这时候还不会飞那说明你真不适合穿越机,穿越不是人人都能飞的。
当然,你硬要说论坛里那些高空翻几个跟头还好意思发视频的也算穿越机的话我也就不说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里有瓶醋晚上吃什么合适

有道理,我有几十个2200,咸鱼上见了人就问,机架能上五寸桨不,2200挂上能飞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003S的重量不适合穿越机。200克重量极度影响灵活性。主流210机架5寸三叶浆适合1500电池。总重控制在600克 ...

开始配210了,以前都是250 280的,难道我的电池也要换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003S的重量不适合穿越机。200克重量极度影响灵活性。主流210机架5寸三叶浆适合1500电池。总重控制在600克 ...

赞同
250配3S2200越玩越不爽的,还是195-220之间的主流配置吧

网友:
3s2200 电池确实太重了,即使配合250或280机架入门也不好飞

网友C:
2200电池谁说不能很好的飞穿越了,又不是想暴飞,穿越而已,
入门没有问题,但选择需要选择可以到4S的配置,不然会出现二次选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2200电池谁说不能很好的飞穿越了,又不是想暴飞,穿越而已,
入门没有问题,但选择需要选择可以到4S的配置 ...

这个咋说呢,暴力不暴力这个问题个人见解,实话实说,一般玩家玩玩那有啥暴力飞行。真暴力飞行,格式电池也就10个循环报废。一直满油门极速,那放电真要100a,啥电池吃得消?所以那些买暴力配置的不是比赛级别选手基本就是装逼。
但是电池重量这个对于一般飞行来说也是很有影响的。1500电池120克,2000电池200克。差80克非常厉害。一般210级别2205电机都在空机400左右。在做高速转弯,调头,拉高上面。手感是非常明显区别的。好飞绝对是150好飞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真实经历。入门就250的烂机就行。摄像头,图传,眼镜,遥控接受买自己能接受价位里最好的。别的随便吧 ...

這話就不太對了,我認為,人人都是可以玩穿越機的,娛樂嘛,你還能說誰不能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