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爱因制造】自制d板微型纸飞机飞翼

楼主(2017-09-20):
翼展:220mm
起飞重量:13.5克
设备:68接收+615空心杯+46桨,175mah电池
材质:2mm Depron板,碳杆,牙签,酒精胶水,102胶水(粘电机到牙签上)

图纸在最后,直接A4纸折一下即可,不需打印

先来视频

直接上图

图纸在这里,横向4等分,纵向3等分
重心位置仅供参考,且舵面须略微上翘1~2mm,具体数值以手抛水平飞行为准。

网友:
突然又想尝试一下小几l

网友:
尝试小飞机

网友:
一如既往地好

网友A:
这个不错,有兴趣

网友:
看了你那微型机, 想做一个差不多的.
想请教一下, 我刚买了个跟你一样的双直线舵的接收机, 型号是24R6C, 和一个迷你F22(麦可飞)的DSM2遥控器,
但不知道怎对码, 接收机要跳线吗?

楼主:
接收机,上电,等灯开始快速闪烁就是进入了对频模式。应该这时候打开遥控器,按遥控器对频按钮,等待接收机灯长亮,就对好了。

下次就先开遥控,后给接收机上电,会自动对频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收机,上电,等灯开始快速闪烁就是进入了对频模式。应该这时候打开遥控器,按遥控器对频按钮,等待接收机 ...

多謝老司機回覆!
已成功對碼! 要放的很近才對的上!
現在在想, 用什麼把接收機固定在5mm EPP平面上好呢, 接收機低部又不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謝老司機回覆!
已成功對碼! 要放的很近才對的上!
現在在想, 用什麼把接收機固定在5mm EPP平 ...

海*绵*双*面*胶或者704、706硅橡胶,高的部位点几个点粘住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海*绵*双*面*胶或者704、706硅橡胶,高的部位点几个点粘住就行

好主意, 用了双面面海绵, 轻
已做好和试飞, 不过没拍视频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1329402&extra=

指点一下

网友:
地平线的接收可用华科的控?

网友(2017-10-24):
刷固件后可以

网友:
可否请教楼主一个问题,我看楼主做的小飞机用过地平线和88等各种接收,有刷无刷也都不在话下,所以想请教一下,这类小尺寸的飞机,是否一定需要地平线的自稳系统,有人说不用三轴不抗风,我想知道是否严重到这个程度。因为小弟刚入小飞机这个坑,有两套方案不知道怎么选择,方案一是富斯i6加富斯协议或者伟力的接收配720或8520有刷电机,大概250左右的开销,方案二是华科尔刷机等ASM2协议的控加接收配有刷电机,成本不到四百。如果三轴系统非常有用,我就干脆橘子控加地平线接收和无刷电机一步到位了,也就600左右;反过来如果没有三轴小风也能飞,我就不如方案一得了,也别ASM2有刷了。小弟就是纠结在这里了,还请爱因大师一定帮忙解惑

网友C:
爱因,我跟着你这个做了一个,用的是88接收V9版本,遥控器是DX9的,出现一个问题,调出来的结果是 遥控器升降向上是两个舵面左副翼,向下是两个舵面右副翼,副翼向右是两个舵面升降,向左是两个舵面下降。不知道该怎么修改过来,试了很久没有解决,还请赐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爱因,我跟着你这个做了一个,用的是88接收V9版本,遥控器是DX9的,出现一个问题,调出来的结果是 遥控器升 ...

右侧舵机反向一下不行吗

网友:
论坛有你才精彩

网友:
制作的很好,佩服!

网友D(2019-10-23):
我也想做一架,2mm的Depron板买不到
用2mm魔术板,还是3mmDepron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做一架,2mm的Depron板买不到
用2mm魔术板,还是3mmDepron板?

2mm魔术板太软了,还是D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2mm魔术板太软了,还是D板吧

马云上D版只有一两家有卖,邮费贵死了
用3mm魔术板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2019-11-28):
请叫,我也做了一个同样大小的试飞时老低头,而且我的控没有混动功能,那么如何控制转向和升降,我只要转向就行,还有电机有安装角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