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 老顽固推重比多少可以飞呀

楼主(2017-09-20):
空机做完大概200克,翼展90cm多点。手里有2204  2300kv的电机,2s 的电池,10a的电调,不知道拉力能不能飞的起来。

网友A:
慢悠悠飞  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悠悠飞  可以的

那装了就试试去

网友B:
电机忒弱了,这机虽然轻,可个也不小,我做过的2212 KV980电机配10吋桨,飞得挺飘逸的。(PS:你机翼加碳杆没?我第一次飞没加,做个大动作,机翼就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忒弱了,这机虽然轻,可个也不小,我做过的2212 KV980电机配10吋桨,飞得挺飘逸的。(PS:你机翼加碳杆 ...

空机做好了,还没装电装。
机翼也没有加强。在哪里加强呀?

也有2212  1400kv的电机,40a的电调,想搞轻点的。

网友C:
2204KV2300在2S下用7寸桨,带这个机子飞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机做好了,还没装电装。
机翼也没有加强。在哪里加强呀?

就在机翼折弯那里加,1400KV应该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04KV2300在2S下用7寸桨,带这个机子飞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