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队新穿越机架215装机贴和配置单!

楼主(2017-09-20):
攻队又迎来新机架啦! 到手后立马开始装机!

配置单: 机架:攻队 215
           电调:飞盈佳乐30A BLS-Pro(性能不多说)
           电机:豪客2206 2500KV(全网性价比最高,                     个人觉得性能超银燕)
           摄像头:雨燕二代(大众选择)
           图传:FOXEER
           分电板和F4飞控:同个厂家叫不上名字,如图!
           遥控:富斯i10

——————————分割线——————————

机架为独立机臂,散件!
机臂为4MM
其他均为2MM

机臂比旧版本窄了许多,阻力也少了许多!速度更快!(做过实验)
肯定有人说不耐炸!怼过一次灯杆,和石头,油门几乎全速。平安无事(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看到了!)

机臂宽度和电调差不多,正好放下,整体看的挺顺眼!
电调与碳纤板之间一定要绝缘!

现在差不多完成一半了,接上飞控,接收机等…
最上面,是富斯X6B接收机,很方便,孔位与飞控一致,但是孔径是3MM的,需要扩孔,不知道厂家是主要用在哪上面?

具体就不一直细讲了!装大家都会装,主要注意些细节,比如:正负极焊接是否存在短路现象,接线是否崩的太紧。(线一定要松!)图传接头最好也要绝缘!等等……

LED灯还是挺有位置的,本来想放到正后放,不是太好固定,看到正下方有位置,还正好可以放进去。
放底下挡住了,等于没放嘛?不是的,在飞行中,飞机前倾30°以上,这是屁股正好漏出来!

中心部分有三层,中间是机臂,三点式固定。更换得把固定分电板的一颗螺丝,侧板拆下来才行!这有一点麻烦!不过开头说了跟耐炸,无所谓了!

给一个电机的特写,豪客最近新出的紫色2206电机,PCB板焊接。肯定很多新手装完飞机,试飞悬停时飞机突然自己翻跟斗掉下来,一脸懵逼,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固定电机螺丝太长,顶到漆包线导致的!
所以电机下层加一层PCB板,有效防止螺丝过长!(选用M3*7螺丝)
焊盘采用过孔,焊接牢固不存在掉的问题!不行底部还有三个焊盘!
动力方面,个人觉得比银燕好!丝般顺滑…
价格真心低,标准跳楼价,一等一的良心商家!

最后,来一张全身照。电调保护壳还没到…等待中…

网友A:
好机,准备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机,准备入手

入吧

网友:
哈哈哈,我都说你机臂要拆得先拆侧板咯,哈哈哈

网友:
蒸锅大神,你又放毒

网友B:
配多大的桨?

网友C:
机架太重 过时的造型

网友:
大机架有它优势的,不然海浪不会一直用大机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多大的桨?

我配5050 三叶 看个人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架太重 过时的造型

阻力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