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e20中速熄火问题

楼主(2017-09-20):
请问各位老司机,新入手个dle20 ra,重置了油针。现在试机低速高速都没问题,就是停在五千转左右的时候会熄火。慢推油到五千时感觉没力,继续推油又正常,但是停在那过几秒就会熄火。油针加富一点油高速又会咳嗽,明显感觉富油了。请问该怎么调。现在调最高速是八千转,发动机已磨合低速和中速。

网友A:
低速油针放一点,高速油针收一点,怠速螺丝收一点保持1700转左右就行,主要是中速转高速贫油了才熄火,你调的其实就差那么一点了。

网友B:
你充分磨合没有?DLE20CC说明书已说了,出厂时怠速油针位即4500转的磨车位,要磨到转速稳定下来才算磨合透,另外调油针,我的方法是:1、先把怠速的最高速调出来,即左旋或右旋L油针直到调到最大速度,再在遥控器里微调怠速至2400转左右(我用16X6桨)。2、再把最高速调出来,即把油门轰到最大,左旋或右旋H油针直到调到最大速度(我的最高速是8500转左右)。到了此步,调机基本完在90%。3、看情况是否要微调,即推油门由怠速到中高速看油门反响,如反应慢、声音发涩、发动机关想熄火则是贫油,相应微调大点L油针,如声音发闷,转速不稳,忽高忽低,则是富油,相应微调小点L油针。最后,把油门杆由最低瞬间推到最高,看发动机有无熄火,如有熄火或转速不稳,重复第3步骤,正常的话就可以爽飞了。
另外,每次出去飞第一个起降之前记仅老鹰三步法:第一步,先用怠速热机三五十秒,第二步,把油门推到最高热机三五秒,第三步,快速闪油门热机几次,通过三步法让发动机各部件充分预热,不会熄火的,总结起来就是三字口诀:怠、高、闪。我的DLE20CC目前在空中从未熄过火。
最后,祝楼主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速油针放一点,高速油针收一点,怠速螺丝收一点保持1700转左右就行,主要是中速转高速贫油了才熄火,你调 ...

我现在怠速正常是1800转,但是闪油后怠速会过两秒跳到2800.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充分磨合没有?DLE20CC说明书已说了,出厂时怠速油针位即4500转的磨车位,要磨到转速稳定下来才算磨合透 ...

我现在低速磨了大半箱油,中速磨了一箱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充分磨合没有?DLE20CC说明书已说了,出厂时怠速油针位即4500转的磨车位,要磨到转速稳定下来才算磨合透 ...

怠速1800转,最高可以调到8500,但我调稳定在8000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怠速正常是1800转,但是闪油后怠速会过两秒跳到2800.这是怎么回事。

就是混合气过稀,因为闪油是瞬间供大油,2秒后燃烧完就是低速正常供油,这时候混合气就稀了,转速就高了,所以要把低速油针放一点,以时鈡12分之1的量放,这会使怠速下降,再调整成1800转左右,你可以做个实验就知道为什么了,当油箱没油但是化油器有油快燃烧完的时候怠速就会越来越高,直至燃烧完全熄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混合气过稀,因为闪油是瞬间供大油,2秒后燃烧完就是低速正常供油,这时候混合气就稀了,转速就高了 ...

好的,我明天试试加大副油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怠速1800转,最高可以调到8500,但我调稳定在8000转

1、充分磨合好,就是转速能稳定下来,这样才能调油针。2、怠速的设置得根据实际情况,要设到不易熄火,也不拖动飞机是最好。3、调L油针最高转速会有变化的,不必追求最高转速稳定值,要根据实际情况榨干发动机的每一分功率,根据我这里的气温和海拨,8000转对于我来说是低了,发动机的功率没充分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混合气过稀,因为闪油是瞬间供大油,2秒后燃烧完就是低速正常供油,这时候混合气就稀了,转速就高了 ...

多谢指导,现在已经调好了。高速稳定在5400转。怠速基本稳定1750上下。闪油后会有一点波动,但也很小。现在准备等合适时候试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充分磨合好,就是转速能稳定下来,这样才能调油针。2、怠速的设置得根据实际情况,要设到不易熄火,也 ...

我在广东。现在最高5400转。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广东。现在最高5400转。应该差不多了。

5400转?功率输出不足啊,8400才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指导,现在已经调好了。高速稳定在5400转。怠速基本稳定1750上下。闪油后会有一点波动,但也很小。现 ...

怎么高速5400转,应该是中速吧。试飞之前一定要让发动机预热,低中高速和闪油是否顺畅,慢加油,慢减油看发动机状态,尤其中速一定要稳定,不然就会空中熄火,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高速5400转,应该是中速吧。试飞之前一定要让发动机预热,低中高速和闪油是否顺畅,慢加油,慢减油看 ...

说错了,是8400。  好的,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5400转?功率输出不足啊,8400才正常

是8400,说错了

楼主(2017-10-26):
引用 网友A:
低速油针放一点,高速油针收一点,怠速螺丝收一点保持1700转左右就行,主要是中速转高速贫油了才熄火,你调 ...

大哥,有个问题请教。
    现在怠速2000转,推油到中速后回怠速,怠速会变 高,过一会才会慢慢降回来。而推到高速后回怠速,怠速又会变低,只有1500左右。然后慢慢恢复。而闪油后怠速变化又不一样,感觉很乱。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该怎么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有个问题请教。
    现在怠速2000转,推油到中速后回怠速,怠速会变 高,过一会才会慢慢降回来。 ...

码字太累加Q413921023包你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