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迫降,毁在路牙

楼主(2017-09-20):
起飞大概十几秒,螺旋桨突然停转,发现还可以控制,当时飞机朝着我的方向过来,马上选择迫降,降落很平稳但是速度很快,我的后面刚好是马路牙子就直接上去了
说一下螺旋桨停转原因,上次降落螺旋桨刮到了有点印痕,今天起跑就看到一个橘黄色的东西,后来发现并不是我掉的,我的应该是空中掉了一半,然后下来只剩下另外一半了,因为这是最后一个蒋了怀着侥幸上去,下次不能这么干了。。

网友:
侥幸就会出错

网友A:
黄桨不要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桨不要用了

请问买哪个牌子的桨好,贵点的

网友B:
飞航模是严肃的,过程需谨慎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买哪个牌子的桨好,贵点的

慢速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航模是严肃的,过程需谨慎

我是小白,经验不足,以后会慢慢加强的

网友:
修一修  继续浪

网友C:
撞了电机,电机支架就变形了,拉力线就会改变,不好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撞了电机,电机支架就变形了,拉力线就会改变,不好飞了。

我之前买的时候老板设计机翼错了后来又送了一套给我,电机座换新了,全部修好了已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买的时候老板设计机翼错了后来又送了一套给我,电机座换新了,全部修好了已经

那就好!电机座角度手工不好恢复到原来样子。

网友:
皓叶吧 便宜 稍微结实点

网友:
加油  没事模拟器伺候

网友D:
修好在浪 是不是电调油门大了就不输出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好在浪 是不是电调油门大了就不输出了呢

不是,螺旋桨本来有了点伤了,因为是最后一个桨了没有换新,然后空中螺旋桨解体了

网友:
前拉建议设置电调刹车。

网友:
错误总是要犯的,吸取教训就好了

网友E:
浩叶的不错,不过一根最便宜也要一块多,不过质量好,小黄桨真的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浩叶的不错,不过一根最便宜也要一块多,不过质量好,小黄桨真的差

我买了浩业是2.8一根,买了乾丰一对8块不知道是不是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