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双70苏35首飞舵量问题求解!

楼主(2017-09-21):
首飞飞SU35副翼,升降,矢量头的舵量分别调多少比较合适!

网友A:
这个根据自己的手法吧,还有就是上天调最合适,舵量大小差不多就行,提醒下,升降不要太大,矢量也是的,飞机很飘,降落稍微拉下就起来了

网友:
坐等高手指导学习

网友B:
说明书上有给建议舵量大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上有给建议舵量大小的

~~~~没注意看~~~~

网友C:
先按照说明书推荐的舵量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按照说明书推荐的舵量调整

平尾28.副翼35.矢量头全部40.会不会太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平尾28.副翼35.矢量头全部40.会不会太小!

具体多少记不得了,安装说明书首飞没问题,好飞,比F16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根据自己的手法吧,还有就是上天调最合适,舵量大小差不多就行,提醒下,升降不要太大,矢量也是的,飞 ...

能拍张电池放在飞机里的位置图给我吗,跪谢!

楼主:
能拍张电池放在飞机里的位置图给我吗,跪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多少记不得了,安装说明书首飞没问题,好飞,比F16好飞

能拍张电池放在飞机里的位置图给我吗,跪谢

网友:
提醒下,升降不要太大,矢量也是的,飞机很飘,降落稍微拉下就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