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 Set weight Point 和D Set point Transition

楼主(2017-09-21):
来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调参数据

是的,D set point weight 和D setpoint transition 这两个数值。可能一直以来包括我在内这个数值都是不去动他的(因为搞不懂是啥还是不动比较好吧)。

在RC5发布以后,不知道为啥Betaflight开发者把默认的 D set point weight直接降到0,可能有很多同学刷了RC5版本固件以后,会觉得飞机飞的好迟钝啊,但是姿态可是非常平滑优美。

在3.1.0变更过PID算法以后,PID调参和以往的调参可以说完全不同,并且PID数值的区间被拉得很宽泛,加上反重力参数的引入,PID的调试难度被大大降低。

在这个情况下,这两个数值,同样是PID调参的一部分,实际上对于飞行“手感”的影响,甚至要大于PIDs调参。

D Set weight Point :
即飞机响应你打杆操作的加速度,这个数值等于1时,对于打杆操作不做任何影响。这个值高于1时,飞机响应你打杆的速度被加快,当这个数值达到最大的2.55时,任何一个微小的打杆动作,飞机都能迅速的响应,这也会带来一些震颤。

当这个数值小于1时,飞机响应你打杆的速度被放慢,体现为飞机飞行比较平滑柔顺,但是会有一些迟钝。

D Setpoint Transition :
可以理解为阻尼,即当打杆归中位时,飞机回位的阻尼,或者说这个数值会抵消一部分 D setpoint weight 的影响,这个数值等于1时,不做任何改动。这个数值越低 ,打杆归位的阻尼越大,飞机回位越慢,体现为横滚或者筋斗结束时,飞机会更慢更柔顺。

这对于竞速和飞花式的飞手来说,即可有针对的进行调整,是希望飞机凌厉迅速,还是柔顺平滑。

大家可以在飞行中调整这两个数值来体会一下,顺带说一句,这两个数值可以在OSD中现场调参修改,非常的方便。

或者使用adjustment(飞行中调参功能),来进行修改。值得一提的是,飞行中使用辅助通道调参,参数是即时生效的,也就是你可以边飞边改,不需要降落。

我在调整Rate值的时候,开始尝试调试这两个参数,但是没有理解的很透彻。当3.20 RC5把数值一改,很多人开始尝试修正这两个数值,有很多案例供参考,加上自己的飞行经验,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大家可以在下方留言,祝大家飞的开心!

网友:
精选好文章!马上去试试

楼主:
nice,飞完有时间可以来分享一下感受。
我的打杆响应值是1.25-1.3,再快感觉打的有点抖了。
回位阻尼值是0.25,之所以搞得那么大是不希望通过过大的增加D值来抑制横滚回弹。
现在D值保持在30~35的默认值即可,回位就不抖了。
原来要回位不抖,D需要达到40~45,虽说没啥坏影响,但是心里感觉有点不好,哈哈。

网友:
新发现,还是要试,每个人都不一样,谢谢分享

网友A:
以前就试着调过 但跟PID一起调感受很乱 就没再研究过
一直保持3.1.7默认的0.6 1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就试着调过 但跟PID一起调感受很乱 就没再研究过
一直保持3.1.7默认的0.6 1的值

现在pid调试已经很方便了,我个人感觉如果要求不高的话,基本不需要花很多时间调整了。

网友B:
話說之前就有看到邊飛邊調參數

不過這樣飛不起來不會很危險嗎 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話說之前就有看到邊飛邊調參數

不過這樣飛不起來不會很危險嗎 哈哈

设定adjustment之后,一个三断对应P    I     D。。另一个三断负责增加和减少。你用一个PID起飞后。测试发现有点问题,需要改动,飞机去悬停到一个高度,手里拨几下开关就是增加或者减少几点P              I                  D。。然后就可以接着测试。不对在改。远比OSD效率高太多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定adjustment之后,一个三断对应P    I     D。。另一个三断负责增加和减少。你用一个PID起飞后。测试 ...

是的,如果配合osd,可以直接在osd上面显示pid参数,更快。

网友:
看不懂,不过应该是经验所得,支持

网友:
做个记号,稍后慢慢看。

网友D:
看了你的帖子会反乌龟模式了,好人啊,但是对 自动滤波 、Crash Recovery (反炸机模式) 还是了解的不太清楚,希望能在开个帖子详细讲解一下这2个模式的使用方法,造福新人。。拜托老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你的帖子会反乌龟模式了,好人啊,但是对 自动滤波 、Crash Recovery (反炸机模式) 还是 ...

抗炸机模式刚写好,还来不及搬到论坛
http://mp.weixin.qq.com/s/ddZGuXnw2FYkqkeOy6-n1A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你的帖子会反乌龟模式了,好人啊,但是对 自动滤波 、Crash Recovery (反炸机模式) 还是 ...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page=1#pid20159487
已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