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7-09-21):
各位大佬,我的450一推油就会向右边甩尾,这种情况改如何处理?

网友:
先检查机械问题,皮带是否打滑,轴传传动齿咬合是否松动,尾中联机米螺丝是否松动,再调高陀螺锁尾感度,不行再调高转速

网友:
楼主  你什么配置  正常只要一推油  有动力的时候  尾巴就甩的话  那就是软件里面尾部反向一下就好了

网友A:
换565x舵机,试了在问。潜在因素太多。陀螺仪设置问题,机械调试问题,尾舵机不够力不够速度电压不对,频率不对等问题。你问题太笼统不够具体。没有人能帮到你。你要上图,说配置,都做过什么样的检查工作,陀螺仪参数等等都要上传才可以帮忙分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565x舵机,试了在问。潜在因素太多。陀螺仪设置问题,机械调试问题,尾舵机不够力不够速度电压不对,频率 ...

万一只是陀螺仪反向了呢?啥都不管不顾就换舵机不大合适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万一只是陀螺仪反向了呢?啥都不管不顾就换舵机不大合适吧

陀螺仪反向飞都飞不起来直接在地上打转

网友:
问题没说清楚,什么配置,悬停时候推油右甩还是地上直接打转,

网友:
楼上动不动就换舵机也是醉了,而且还是565,deko不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万一只是陀螺仪反向了呢?啥都不管不顾就换舵机不大合适吧

推油门才甩尾。老手,陀螺仪反向能飞起来吗?明显舵机不够力,暴力油门才会出现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一只是陀螺仪反向了呢?啥都不管不顾就换舵机不大合适吧

还有有好舵机,电池不行。同样会甩尾的。前辈发大哥

网友:
地上这样还是飞起来这样,说明白才好对症下药,飞机配置最好来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陀螺仪反向飞都飞不起来直接在地上打转

仔细看楼主的帖子,飞机离地了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推油门才甩尾。老手,陀螺仪反向能飞起来吗?明显舵机不够力,暴力油门才会出现的问题

你都还没搞清楚楼主的机子到底有没有起飞就推荐换舵机?真乃华佗在世啊 我也只是猜测,毕竟楼主没有说清楚到底机子是否离地了。但这么冒然就让人家换舵机的确太不负责任了,万一是别的问题呢?换舵机的损失谁来承担?

网友:
推油 尾巴向右甩是正常的, 所以陀螺仪会有一个扭矩补偿,因为大浆负载变化了,扭力当然也不同.
开扭矩补偿, 大到推油往左甩,就再降.  这些前提是飞机在天上,悬停姿态你猛推油门
在地上 特别脚架摩擦力较小的地面,什么飞机推油都往右甩,
不知道你什么情况在推油.

网友:
甩尾估计是哪里打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都还没搞清楚楼主的机子到底有没有起飞就推荐换舵机?真乃华佗在世啊 我也只是猜测,毕竟楼主 ...

又一个中将要火。。一般火的为什么都是中将呢。。。

网友:
拍个视频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D:
一:首先你的飞机是皮传还是轴传,二:在起飞后甩还是没起飞前甩,三:你使用的是什么舵机窄频还是宽频,四:电调是否有定速:5:收油门尾巴是否会回位,6:推多大油门尾巴甩。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首先你的飞机是皮传还是轴传,二:在起飞后甩还是没起飞前甩,三:你使用的是什么舵机窄频还是宽频,四 ...

皮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