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关于3D飞行吊机EXP曲线问题

楼主(2017-09-21):
如题:请教各位,1、在吊机时大家的方向舵和升降舵EXP曲线是正值还是负值,本人在练习吊机时的感觉是当曲线是负值时更平缓,就是相应的更平滑,需要打杆的量也要更大,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对飞机垂直状态的修正需要手指幅度更大和更及时才行,这样对新手练习来说更困难,我都是给曲线设置成正值,这样手指动一点飞机就及时响应,吊机也更容易些,这仅仅是我的理解,但咨询过身边高手有的说应该设置成负值,让飞机操作更细腻些,我不知道大家在练习的时候是怎样设置的EXP曲线?
2、大家在飞行3D时是否需要设置大小舵开关,以便在起飞滑跑和降落时使用小多量控制?

网友:
好问题,帮顶,坐等答案

网友:
一般都是负值,这样摇杆动作映射到飞机上没有那么敏感,至于大小舵,普通飞用小舵量,3d用大舵量

网友A:
不要指望在设备上找到快速掌握技术的突破口,技术是靠时间的积累、资金的投入。练吧3d是个大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指望在设备上找到快速掌握技术的突破口,技术是靠时间的积累、资金的投入。练吧3d是个大坑

这话在理!

楼主:
这个我感觉谈不上设备问题吧,只是想确认下在练习吊机时遥控器摇杆设置的敏感度大点好还是小点好的问题。

网友B:
应该平缓负值对、打舵时可以减小干扰别的舵面,反正我是这么设的。

网友:
看你什么控啊,我习惯是除了油门,epx设置了曲线后在中立点更平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平缓负值对、打舵时可以减小干扰别的舵面,反正我是这么设的。

你的回复让我茅塞顿开,因为我现在就确实存在动一个舵面,干扰另一个舵面的问题。

网友:
我吊机和飞3D动作不设EXP,都是大舵量,一舵到底,飞航线时可设小舵量,很多高手为追求动作和航线的精准度,会设EXP和大小舵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前辈的回复,那现在看来我原来设置的更陡更灵活仅仅是为了吊机响应快一些是错误的,这个响应需要自己多练习练习来弥补,让条件反射更快更及时才行,而设置的更平缓才能减少杆上动一个方向对另一个方向的干扰,动作也会更精准,这样理解我感觉是最有道理的!谢谢各位!

网友:
EXP因人而异, 我起飞和降落是小舵,起飞后装逼用大舵,逢飞必炸

网友C:
Exp副翼50%正负要看具体控,反正就是让它50%舵量内不那么灵敏就对了。尾翼和升降都是30%。起飞,3D,吊机大舵,航线小舵50%左右根据自己飞机设置。随时切换。这样兼顾精准和灵活。

网友D:
杰西和我一样,大舵到底

网友:
3D 飞行动作多操作复杂精细,设置一个曲线就多一系列的问题,设多了更是管理困难。我只设了大小舵面。

网友:
不设置负EXP就能无压力控制好平飞等动作,要么是你练得很扎实,要么就是你的舵面角度不够大。

我都设置-60~80.

楼主:
引用 网友C:
Exp副翼50%正负要看具体控,反正就是让它50%舵量内不那么灵敏就对了。尾翼和升降都是30%。起飞,3D,吊机大 ...

明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杰西和我一样,大舵到底

但是杰西脸皮没你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

不客气,其实ExP对F3P很有用,对于室外3D根本用不上,设置大小舵就够用。当然高手和新手一样,一舵到底。但是高手是用手自己找舵量,新手是不懂设置,也懒得设置。就像飞机没有右拉角也能飞,有的老头就爱较真,说什么就这玩意,能飞就飞飞不了拉倒。难道调教参数不是玩航模一部分?有句话叫三分飞七分调。不调就飞,要是真飞机,估计都死几个来回了。跟做人的态度一样。某些人就是懒而已。我要说错了欢迎来喷。

网友:
以前也迷茫过相同的问题,后来发现练熟了根本不需要调这些东西,都是不熟练,多练模拟器形成条件反射一切迎刃而解

网友E:
我是不设置曲线的,因为不设置飞了好久早已经习惯了。设置曲线以后反而飞不好了,打舵反应迟顿,虽然航线变的平稳了,但做3D动作时很不舒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不设置曲线的,因为不设置飞了好久早已经习惯了。设置曲线以后反而飞不好了,打舵反应迟顿,虽然航线变 ...

有道理,谢谢回复

网友:
飞3d大小舵都可以不设,exp一定要设置好。具体设置多大依你个人习惯。像一些吊机以及一些航线动作需要好的exp。还有3d不要只是局限在吊机上,吊机是很基础的动作。你可以先试试慢滚,侧飞航线之类的练练。感觉灵活就加大负值。没有exp很难把这些动作做好。

网友:
如果不设负EXP的话,舵面的角度变化是不线性的,自己可以试下,不设EXP中立点附近角度变化会比较大。

网友:
觉得是个人习惯,多飞多练自己就会有手感。我从来不设曲线也不设大舵量和小舵量档位,起飞、降落、做动作始终就一种舵量。装机时都把所有舵面尽量调到最大,在控里也是在打满舵时舵面不受阻情况下尽量调到最大量......

网友:
我都没设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