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单啦

楼主(2017-09-21):
入魔啦,请诸位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
恭喜入模

网友:
恭喜入坑

网友A:
为毛不买500,470大部分都是原厂件

网友:
大坑已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毛不买500,470大部分都是原厂件

500什么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0什么机好?

看看我回复的帖子就明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00什么机好?

亚拓500X或者XL520

网友:
470 静候退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亚拓500X或者XL520

420 380 属于500级别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420 380 属于500级别的吗

看哪个牌子,每个牌子定义不同,500是420的桨,sab(富丽)420也是420的桨,380是380的桨,450是325的桨,450是360的桨,,470l是380,我主要是记桨的尺寸

网友:
双十一能便宜小1000

网友:
我有台全新的出给你

网友:
我的微信13515149995

网友:
BG4XZU拆卖吗

网友:
热烈欢迎加入直机队伍!

网友C:
500L即可。比470稳,好飞。前期投入是要多一些,但后期修机的花费不高。500的副厂件还是有的。或者干脆直接上标准的450,用325桨的。飞越或富丽的都行。450L或465并不推荐,470l同样不推荐。基本上是把标准的450尺寸进行拉长之后再把桨拉长到360和380后的产物,没什么本质的提升。而500是完全不同的级别。建议楼主在标准450和500间选择就好。如果是没有任何微型直升机经验完全不了解直升机建议从标准的450级开始,450副厂件非常多而且很便宜。缺点是结构强度稍有不足维修频率高。如果之前稍有一点了解就不要犹豫了直接上500。熟练后可以在550-800级间任选。

最后,建议楼主在收到470后马上退掉。以上

网友D:
相信自己的选择。
这个坛还真是很多托,要配件普及,配件价格便宜的。可以先看配件才选飞机,新手不宜太大的机,因为始终有各种的意外,安全第一。

网友:
楼主坚定了俺入500x的信心,谢谢,眼神不好,感觉搞个大的好飞,要不费眼

网友:
上台380都比这个合算~~~

网友:
禁 飞还买

网友:
引用 网友C:
500L即可。比470稳,好飞。前期投入是要多一些,但后期修机的花费不高。500的副厂件还是有的。或者干脆直接 ...

说的好!

网友:
这个金属件意义不大,要吗qf或者7075金属,要吗选择x3哪种塑料旋翼头,炸了你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