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改全球大嘴鸟鲨鱼嘴涂装 爽飞

楼主(2017-09-21):
以前改过一架大嘴鸟 采用重新蒙皮 费时费力。像真多也差点。不幸撞路牌炸掉。于是重装一架。这次采用喷漆方法 做出了迷彩效果。像真度更高

参考涂装

网友:
还能说什么  厉害了

网友:
除了前起落架还不太像真,其它真的很帅了

网友:
排气管位置自己没改一下,改到涡轮引擎两边的废气空更好看一些。

网友:
很帅的飞机

网友A:
请问楼主什么配置哇???襟翼设置多大角度?升降补偿设置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什么配置哇???襟翼设置多大角度?升降补偿设置多大?

saito82  13*8三叶桨 襟翼设的2段 最大大概80度 平尾补偿-5%

网友:
得有炮弹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saito82  13*8三叶桨 襟翼设的2段 最大大概80度 平尾补偿-5%

我也打算装SAITO82,动力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打算装SAITO82,动力怎么样?

动力够了 像真机飞猛了反而不像真

网友:
好看   像真度高

网友B:
感觉这大嘴鸟太重,要飞得较快,我的已飞很快,还是失速入螺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大嘴鸟太重,要飞得较快,我的已飞很快,还是失速入螺旋了

转弯速度慢点 转大点 非常好飞。

网友(2018-04-08):
引用 楼主:
saito82  13*8三叶桨 襟翼设的2段 最大大概80度 平尾补偿-5%

楼主,SAITO 82带动13X8的桨吃力不?带动这飞机动力充足不?我之前的大嘴鸟装95V发动机,用13X8两叶桨,动力可以,就是感觉桨小了点,发动机有劲使不出

网友:
来段视频看看怎么样

网友:
装的再好也是用来飞的,上视频

网友:
这个飞机简直比练习机还好飞了,如果装saito82的话用二叶13*8的桨,我装的OS95一开始用13*8的三叶桨感觉速度较快,折了二副三叶桨,甚是心疼(100多一副),后来换成14*6的二叶尼龙桨感觉舒服多了,偶尔挂地了也不用换桨,全球飞机质量还是可以的,所以有点重,此机完全可以熄火降落,说一千道一万上周我的还是炸了
炸鸡原因:空中熄火浑然不觉,飞到跟前才发现,手忙脚乱又错把起落架开成襟翼,直接载下来了,95爆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saito82  13*8三叶桨 襟翼设的2段 最大大概80度 平尾补偿-5%

兄弟!请问下你这飞机改的什么起落架?我也有一架着飞机 前起落架一直找不到合适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