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汽油船只能这速度了吗?

楼主(2017-09-21):
强劲26CC带离合,改滚筒化油器,中的678浆自己改小了点,
极速就只能这样了,是发动机没调整好还是船体没调整好,还是发动机本身就只能这速度,达到极限了,
?sharefrom=iphone

网友:
好漂亮的船,速度是有点慢

网友:
比我的大公主快~

网友A:
换小桨   大螺距      现在的螺旋桨发动机转速上不去   功率提不上去   要到12000转   可以弄个转速表   纪录转速有没有到达

网友B:
想知用什麼遙控?有天線的....

网友:
发动机也换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知用什麼遙控?有天線的....

对的是用的FM板控应为之前用2.4G的控在水面上有偶尔失控的例子,所以在水面上用FM的相对比2.4G要稳定点,但这也不是绝对的应为我2.4G的枪控是最普通的富斯GT3B的平时玩玩车还是没问题的,水面上除非用futaba 4PL或者futaba4PK级别的相对来说安全点。

重点来了没有谁知道我用的什么控吗????

网友:
感觉是转速不够。

楼主:
?spm=a2h3j.8428770.3416059.1这是之前的视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小桨   大螺距      现在的螺旋桨发动机转速上不去   功率提不上去   要到12000转   可以弄个转速表   纪 ...

没有玩过油的,转速只有12000吗?
如果电船4s加2500kv电机,都37000转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没有玩过油的,转速只有12000吗?
如果电船4s加2500kv电机,都37000转了。

那个是空载电机转速  实际上电机不到1.5万转   汽油机最高1.2万转  极限1.5万转   电船很容易过100KM/H   汽油船很难过100KM/H  汽油船的好处是续航时间久   电船几分钟就没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空载电机转速  实际上电机不到1.5万转   汽油机最高1.2万转  极限1.5万转   电船很容易过100KM/H   ...

有道理

楼主:
对~~~~我想玩汽油船大多数模友都是觉得汽油船续航时间长不需要玩一次带几块电池,并且电池过放对电池致命的损伤聚合物需要注意的太多了,麻烦~~~~还有油的方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小桨   大螺距      现在的螺旋桨发动机转速上不去   功率提不上去   要到12000转   可以弄个转速表   纪 ...

换2叶还是3叶浆最好能告诉我型号我买回来试试看。螺距1.6的最大了吧。直径选多大的。。如6717(3叶的)~~~~~谢谢了~

网友A:
你要提速  只能换更大螺距的桨   或者做一个  变速箱   把汽油机的转速  变速到更高  用同步轮  一大一小 就可以实现变速  体积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提速  只能换更大螺距的桨   或者做一个  变速箱   把汽油机的转速  变速到更高  用同步轮  一大一小  ...

做个变速箱岂不是更加麻烦

网友:
   定做一个这种90MM螺旋桨   2叶    中间的子弹头要大     之所以子弹头要大是利用直径大末端桨速快 螺距也大  提高速度   这种螺旋桨转圈20CM   1.2万转  可以达到每秒40米  而破一百千米  也就大概27米秒的速度   极有可能破百

网友:
船速度快了基本上剩下空气阻力     要提高船速要的是螺距   或者高转速      没转速只能提高螺距

网友:
喷水推进的汽油船模   很容易过100KM

网友A:
同样26CC的 汽油水上飞机  为什么很容易过100KM    因为螺旋桨工作在空气就算很大直径    阻力也不会太高 水的阻力是空气的800倍   空气桨螺距要比  水桨大太多   如果你改空气推进   速度会非常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26CC的 汽油水上飞机  为什么很容易过100KM    因为螺旋桨工作在空气就算很大直径    阻力也不会太高  ...

我还有个汽油发动机,也打算做空气船但是没有图纸,看了几个视频很漂亮都是铁皮的。大概一米多长,谁有图纸给我一份谢谢~~~~~

网友:
听声音好像发动机不受力,螺旋将浆太小

网友(2017-12-10):
离合拆了会快点

网友:
浆的问题

网友:
建议使用华博罗化油器,688或977都可以

网友:
看了视频,也看了楼上的各种回复,下面说一下我的观点
第一排气管没配对,损失了很多功率
第二离合器确实会损失一点功率,但跟排气管的损失比起来可以忽略
桨和离合器、化油器都不用动,先改排气管,不要用这种S型的,直接用105°的弯管,斜装排气管。最好换一条排气管,船上配的这条管子跟发动机不匹配。
另外说一下汽油机的转速问题:你如果换了弯管和谐振管,发动机上到15000~16000是很正常的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同样26CC的 汽油水上飞机  为什么很容易过100KM    因为螺旋桨工作在空气就算很大直径    阻力也不会太高  ...

空气桨船过300都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空气桨船过300都可以。

300KM可以起飞了  谁可以控制啊   每秒差不多83米   小模型达到这个速度  等粉身碎骨

网友:
声音挺给力的

网友E:
我的汽油船也是特别慢

跟电船差远了

不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0KM可以起飞了  谁可以控制啊   每秒差不多83米   小模型达到这个速度  等粉身碎骨

是可以起飞了,调不好一起飞碎是很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汽油船也是特别慢

玩法不一样,不好比较的。
电船水中桨上一百、两百相对比较容易,过瘾比较合适,油船要提高一点速度是很困难的,越极限越难。

网友F(2018-02-01):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空载电机转速  实际上电机不到1.5万转   汽油机最高1.2万转  极限1.5万转   电船很容易过100KM/H   ...

汽油虾跑150的也有 只是你不知道!虎王带负载19000 改一下23000

网友:
引用 网友F:
汽油虾跑150的也有 只是你不知道!虎王带负载19000 改一下23000

7016桨直径70螺距1.6英寸  1转前进4厘米    150KM每秒41米    需要每分钟61500转   才可以前进每秒41米   61500转是没考虑船阻的情况下  要达到这个速度的起码转速  汽油机如果不用变速箱也就1.5万转     1.5转要用1转前进16.4厘米的螺旋桨 才可以达到这个速度     如果是喷水推进器   喷口每秒起码喷出41米秒的速度  假设船阻消耗20米秒的喷水速度  喷口总喷水速度61米秒   才可以达到150KM船速     螺旋桨同理    如果船阻消耗5千转每分钟       那么总转速度需要2万转每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F:
汽油虾跑150的也有 只是你不知道!虎王带负载19000 改一下23000

螺旋桨直径   螺距    转速         和船速的关系     螺旋桨直径越大   船阻消耗螺旋桨螺距速度越小       螺旋桨直径越小   船阻消耗螺旋桨螺距速度越大      螺距速度取决于螺距X转速时间     螺旋桨消耗多少马力   取决于   螺旋桨转速  螺旋桨扭矩     转速  扭矩  可以换算马力   就可以得到需要多大马力的发动机      这些数据都可以用流体力学计算软件得到       或者现实实验更加准  只要安装一个转速表   一个测速表  一个扭矩表  看看船在150KM速度   螺旋桨需要输出多少转  和多少扭矩   螺距桨径是已知条件    加上采集的船速  和转速 扭矩  就可以计算得到船阻需要消耗多少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