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8FG如何设置一个开关控制脚架

楼主(2017-09-21):
入了泰世R5竞速机,脚架为
舵机
控制收放,FUTEBA T8FG的说明书确实太难懂,当初熄火、3D开关都是试了很多次才弄好的。求个专家帮忙指导一下!

网友A:
FUNTION菜单 直升机模式貌似只有8通道可以设置开关 (8通接收机)

网友:
建议设置成油门混控,高于80%油门脚架收

网友B:
难懂但确实强大

网友C:
7、8通道都可以控制,分配一个开关就行!

网友D:
把舵机插到接收机没用的通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