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纪念2017年入门以来陪我飞过的三架飞机们。

楼主(2017-09-21):
前言
        自从2016年10月入魔后,直接爱上了3D飞行,在此我要感谢论坛的两位大师的视频,一个是刘大师的,一个是九哥的。
还要感谢我爸。第一次自己做飞机是小学五年级,我老爸在收废品的老太太手里要来一本《我们爱科学》,里面有一家桐木条橡筋动力的飞机制作图。我不知道哪里能买到桐木条,就去捡糖葫芦竹签,主翼要做出翼型骨架,需要用酒精灯把肋条一根根烤弯,酒精灯?什么鬼,家里只能找到半截破蜡烛,一根根烤弯,然后用101胶水粘出机翼。螺旋桨制作就更有技术含量了,一个雪糕的木片,一根冰棍的木方,木方截一段两端45度切除槽,木片切一对,分别粘在木方上。这是书上方法,当时还不知道螺距这一说。书上说蒙皮要用锡纸,我也买不起巧克力,就捡烟盒里的锡箔纸代替。后来首飞成功,飞到了我家房顶上再也没回来。说实话,那段物质匮乏的年代,我认为比现在更有幸福感。

前言写完了,开始阅机。

第一架:extra 330 ,材质 KT ,电装:朗宇2212Kv980+1047桨+好赢20A+3S1000+银燕08A
航模入门机,春季服役一个月。

自制的屌丝遥控器箱子,发过一篇标题为整齐划一的帖子,没想到一个破箱子竟然引发这么多讨论。

最近才升级的控箱,图个方便。控一直都是华科尔D7,英文菜单,刚开始啥也看不懂,现在可以闭眼调参数,并且基于对菜单英文的理解和记忆,现在给我一台14SG我也会设置了。这款控零失控记录,稳定应该是好控必备的素质,功能再全,总失控也是废材一个。配合RX601超轻接收器遥控距离600米,对于花式固定翼足够用,我喜欢物尽其用,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

第二架,Slick360  天翼8MM,材质epp 电装:朗宇2206kv1500+8043+飞腾12AE+3S500+银燕08MA+银燕9051
3D入门机,夏季服役两个月。
        关于这架飞机的经验分享:练习3D飞行, 难免会炸鸡,几次飞机日地球之后,电机歪了,振动,发热,动力不足又耗电,2206等3P小电机一般电机轴不易变形,大多情况是电机壳被撞歪了,在此分享一下自己简易的动平衡方法。如图所示,我指的那条电机上的缝隙,将它对着光线看,转动电机,距离应该保持一致,如果转到某位置,缝隙大,用尖嘴钳子把对应的辐条掰一下,矫正到缝隙一致,这是个细活,有条件的可以拿微分测量仪来量。其实这类似自行车平圈。

        其次是螺旋桨平衡处理,我也是借鉴老外的视频,动平衡良好的桨,可以省电,动力充沛。如图所示,用一根铁丝穿桨,转动找失衡位置,轻的一头粘胶带配重,直到摆动到任意位置,桨不动即可。有条件的可以买个桨平衡器更好用

第三架,Edge540T   未来15E,材质PP 电装:恒力2216Kv1250+1147+好赢40A+3S1300+银燕08MAⅡ
3D进阶机,秋季服役中。
       关于这架15E的飞行心得分享,这架飞机如大家所说,确实腰部爱断,建议新机直接用弹片加强。
发一小段练习视频,大神勿喷。
?x&sharefrom=android

网友A:
正确的升级路线,,,盲目升级,带来的只有高成本

网友B:
第三架的价格为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三架的价格为多少

418极点飞行家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确的升级路线,,,盲目升级,带来的只有高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友C:
借问华科尔用的还顺手否?最近刚好想换控,正在三思呢,华科尔10还是天九?D7无改固定翼飞多少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借问华科尔用的还顺手否?最近刚好想换控,正在三思呢,华科尔10还是天九?D7无改固定翼飞多少米啊?

...

直接D10即可,距离远,中文菜单,功能全。D7大概600-800米,具体看搭配的接收器型号,而且英文菜单不好上手。华科尔的四轴承摇杆手感非常好,我用过朋友的天9,摇杆手感还不如我的D7,他自己也这么说。但是D10好像有失控记录,天9最稳定,所以我选了D7。您自己考虑适合自己最好。

网友D:
头顶高压线 压力倍增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D10即可,距离远,中文菜单,功能全。D7大概600-800米,具体看搭配的接收器型号,而且英文菜单不好上 ...

谢谢你的建议,我也是在论坛里听说的,D10有记录,而天九稳定,但手感稍逊一筹,所以,拿不定,哈哈,谢谢你。

网友E:
3架飞机都不错,继续入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3架飞机都不错,继续入飞机。

谢谢大头哥

网友F:
我还在飞kt机吊机还是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头顶高压线 压力倍增呀

大神就是大神,就您看到了门道,是的,钻进去基本就不能完整的出来,哪怕就两组啊,结果三组并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借问华科尔用的还顺手否?最近刚好想换控,正在三思呢,华科尔10还是天九?D7无改固定翼飞多少米啊?

...

D10必然会失控的,这不是小概率事件,三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G:
D10必然会失控的,这不是小概率事件,三思

此话当真????!!!!!!!!!!!!!!为什么???

网友H:
D10使用3年暂无失控记录,手感好,中文菜单,非常好用。刷了固件超好用。但我还没刷,已很好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神就是大神,就您看到了门道,是的,钻进去基本就不能完整的出来,哪怕就两组啊,结果三组并行。

大神这个名头不敢当,只是觉得模型还是安全第一,可能是年纪大了,胆子越来越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神这个名头不敢当,只是觉得模型还是安全第一,可能是年纪大了,胆子越来越小了

您是对的,安全意识是对自己和他人负责。现在很多随便玩玩的都喜欢去广场人多的地方,装上彩灯,夜晚在人群中显摆,下面全是跳广场舞的。万一出了事故。。。。我是很少去的,这些鲁莽的家伙反倒嘲笑我胆子小,怕丢人。世界就这样,做的对的永远被一群做错了的人看成异类。

楼主:
引用 网友H:
D10使用3年暂无失控记录,手感好,中文菜单,非常好用。刷了固件超好用。但我还没刷,已很好用。

嗯嗯,不要升级,升级失控风险就大了

网友D:
目前国产控质量也不错,一般很小的几率失控是由遥控器 接收机的问题,大部分是外界因素干扰,所以这才是不确定因素,所以对自己负责就是对他人负责,有义务普及模型安全,实在不愿意听的也没办法,远离他们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前国产控质量也不错,一般很小的几率失控是由遥控器 接收机的问题,大部分是外界因素干扰,所以这才是不 ...

您说的很对!

网友I:
你的KT板机电池和起落架怎么安装的,发个图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的KT板机电池和起落架怎么安装的,发个图学习一下。

飞机卖掉了,起落架十字交叉穿过机身下巴和部分机翼用热熔胶固定,电池用魔术贴固定在机头右侧。你可以找F3P装机教程,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还在飞kt机吊机还是不稳

一起加油

网友I:
引用 楼主:
飞机卖掉了,起落架十字交叉穿过机身下巴和部分机翼用热熔胶固定,电池用魔术贴固定在机头右侧。你可以找 ...

你用的电池是多大的?我用的是1500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用的电池是多大的?我用的是1500毫安。

可以,我当时刚入魔,买的杂牌电池,按重量109g应该是130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话当真????!!!!!!!!!!!!!!为什么???

入魔三年我失控过三五次,最近一次眼看着顶配的30E失控飞丢,提控回家,终于下定决心上18sz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此话当真????!!!!!!!!!!!!!!为什么???

身边原先七八个一起用d10的老模友陆续在失控了一两次以后换了其他的控,只有我不信邪一直用着,直到飞丢30e给我带来巨大伤害....

网友:
引用 网友G:
身边原先七八个一起用d10的老模友陆续在失控了一两次以后换了其他的控,只有我不信邪一直用着,直到飞丢3 ...

谢谢你的经验和好意提醒再考虑、考虑!

网友(2017-11-16):
引用 网友H:
D10使用3年暂无失控记录,手感好,中文菜单,非常好用。刷了固件超好用。但我还没刷,已很好用。

+1.禁不住又买多了一个家人用。另外顺便请问谁有出,适价再收多一个(白色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您是对的,安全意识是对自己和他人负责。现在很多随便玩玩的都喜欢去广场人多的地方,装上彩灯,夜晚在人 ...

认定安全第一这个想法是正确的,还怕无知的人嘲笑吗?坚持玩下去,需要定力。支持你,羡慕你很少走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J:
认定安全第一这个想法是正确的,还怕无知的人嘲笑吗?坚持玩下去,需要定力。支持你,羡慕你很少走弯路, ...

向大神们看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