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G44水机电机选配

楼主(2017-09-22):
水机翼展1.3米,起飞重量1.7kg,双电机,电机座设计三螺丝国内是找不到的,只能自己改4孔

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引擎罩和电机座之间的距离还不够2212电机的长度,看了一下参数只能放下郎宇2208电机,2208x2应该是不够这个飞机级别的吧,不知道你们怎么选的?

网友A:
我估计要用2216,电机可以突出引擎罩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估计要用2216,电机可以突出引擎罩的吧

不能,我今天咨询了,两台2208可以够推力的

网友:
改装电机安装座。1.7kg的飞机不上2216怎么飞的爽呢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吗?同入了一家G44,还没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吗?同入了一家G44,还没装呢

昨晚改了四孔自己打孔然后效果一般准备ab胶加固一下,电机买了郎宇2208尺寸刚好

网友C:
用2208电机陆地上起飞都只能是勉强,考虑到水的阻力,我觉得用2216应该更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2208电机陆地上起飞都只能是勉强,考虑到水的阻力,我觉得用2216应该更可靠。

咨询老板说2208可以,两台推力也有1.2kg了应该可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咨询老板说2208可以,两台推力也有1.2kg了应该可以吧

水机的推重比才零点几,在水中起飞确实玄。

网友:
关注,我也有架还没装 不知道2208飞起来怎么样 等LZ试飞后反馈

网友:
滑跑远一些,等速度上了再拉起吧

网友B:
试飞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飞了没有

还没,组装了大半,是出口货很多地方尺寸需要修改才能对应国内的,先当静模,技术好了才飞

网友B:
感觉精度不高,机翼突出前翼台,机翼横梁的那个插接件也不够精度晃晃悠悠的

网友B:
粘结木件还是先上白乳胶给力,然后再AB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精度不高,机翼突出前翼台,机翼横梁的那个插接件也不够精度晃晃悠悠的

机翼插的和横面我上了AB胶还挺牢固的,圆形插销我搞错了把木头的给插进去了因为他放在一包袋子里面,前面少了两个准备拿一次性筷子改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粘结木件还是先上白乳胶给力,然后再AB胶

尾翼我是拿502粘的,你装好了吗,电机你用的啥型号

网友:
只有电机没装,打算把发动机架截断一点重新开固定孔上2212

网友B:
这样就不会破坏发动机架的结构,又能减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就不会破坏发动机架的结构,又能减重

我也有过这个想法,但是有几个问题,1鸡架和翼面贴合的弧口也需要打磨延长,2鸡架对引擎罩是支撑的作用后退了就撑不了了,后面咨询老板说2208是最合适的,你去淘宝页面看看他现在推荐的配置也是2208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就不会破坏发动机架的结构,又能减重

还有一个问题是机舱舵机孔偏大,机翼舵机口偏小,机翼的可以磨宽解决,机舱的还好当时想到了买了两块舵机木板,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卖了台厨房秤还没到,到了称下重量再看看什么动力合适

网友B:
副翼你用的什么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副翼你用的什么舵机?

都是银燕9g金属,官方配置是futaba才是合适

网友B:
金属塞不进去,装的8G塑料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属塞不进去,装的8G塑料齿

打磨一下就ok了,防水就简单弄了一下

网友:
关于电机座,我有个想法,就是还是用2212 左右的电机,然后找碳板专门雕刻他那个三角的孔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有过这个想法,但是有几个问题,1鸡架和翼面贴合的弧口也需要打磨延长,2鸡架对引擎罩是支撑的作用后 ...

今晚画了个草图,让朋友帮忙用Cad 出了个电机座的图,打算给淘宝代加工雕刻碳板的商家加工,这样可以不破坏原来结构下继续用普通电机,电机我计划用双天ECO 系列的2212电机,因为原装电机是Rim Fire 400,官网是2830系列,重量大概是54.5克左右,按双天之前电机计算2830折算就是2212,而且重量也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今晚画了个草图,让朋友帮忙用Cad 出了个电机座的图,打算给淘宝代加工雕刻碳板的商家加工,这样可以不破 ...

你是打算把原来的三孔板卸了重新粘吗?双天的是带外转子的其实可以装在架子内测,轴承加长突出引擎罩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是打算把原来的三孔板卸了重新粘吗?双天的是带外转子的其实可以装在架子内测,轴承加长突出引擎罩

不是,我还是装前面只是不要原来电机配的那种十字座。直接自己做个座出来替代。你看下面图就知道了,不过这个座弄回来可能还需要自己稍微修打磨下,因为上面的边缘会遮挡了电机座木座的那个椭圆形孔位,有可能电机线不不够过,如果不够过就要打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我还是装前面只是不要原来电机配的那种十字座。直接自己做个座出来替代。

那2212长了呀,我是自己打4孔,2208勉勉强强不碰到引擎罩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我还是装前面只是不要原来电机配的那种十字座。直接自己做个座出来替代。你看下面图就知道了,不过 ...

而且淘宝是有卖3孔机座的,是椴木板结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而且淘宝是有卖3孔机座的,是椴木板结构

真找不到淘宝有三孔电机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我还是装前面只是不要原来电机配的那种十字座。直接自己做个座出来替代。你看下面图就知道了,不过 ...

我仔细看了说明书上面的电机线是从下面圆孔走的足够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找不到淘宝有三孔电机座。

有,好像叫三孔 电机座 转换座 椴木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2212长了呀,我是自己打4孔,2208勉勉强强不碰到引擎罩

我到时再研究下2212 的尺寸。店家原来还推荐是用2216 ,我一看,不对,原厂的就是2212的规格。 Great Plan的飞机做工确实不错,就是**这个电机座烦人,之前海风也是。原厂电机要卖到50刀,50刀我自己可以重新做个电机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到时再研究下2212 的尺寸。店家原来还推荐是用2216 ,我一看,不对,原厂的就是2212的规格。 Great Pla ...

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到时再研究下2212 的尺寸。店家原来还推荐是用2216 ,我一看,不对,原厂的就是2212的规格。 Great Pla ...

淘宝评价有人说3300电池难放进去?你有试过吗,我还打算买3700呢

网友:
找到了,谢谢,我取消那个碳纤维的制作了。剩下几十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淘宝评价有人说3300电池难放进去?你有试过吗,我还打算买3700呢

电池我还没装,官方默认电池是3350MAH的,其实就买3300MAH或者3400MAH电池就好了,这个飞机没必要买那么大的电池。一方面是重,另一方面会涉及到重心变化。

网友E:
不错不错,你们改好了我参考,我的g44也没装,我是打算用2216 的,这个 1.7kg的重量太重,1.3米的翼展我好担心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不错,你们改好了我参考,我的g44也没装,我是打算用2216 的,这个 1.7kg的重量太重,1.3米的翼展我好 ...

我们都是用2208电机,老板也用了2208做了一台坐等他首飞

网友:
木头架子  重新改一下 电机座后移

网友:
我也有台没装,学习了,谢谢楼上的宝贵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我还没装,官方默认电池是3350MAH的,其实就买3300MAH或者3400MAH电池就好了,这个飞机没必要买那么 ...

装的怎么样了?你打算上2216吗?

网友F:
我现在空机是1400G,没楼主说的那么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空机是1400G,没楼主说的那么重吧

起飞重量

网友F:
那也不会那么的重啊,你称了没有?是1700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也不会那么的重啊,你称了没有?是1700克吧

1700g不是1.7kg?

网友G:
有新进展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新进展了吗?

已经组装完成了,做过全油门测试,现在练技术还没打算飞

网友G:
最后用的是什么电机,需要用到那个转接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后用的是什么电机,需要用到那个转接板吗?

2208或者2308都行,可以用也可以不用,我是重新开孔用配的电机座,嫌麻烦就买一个转接

网友(2017-10-27):
穿越机电机

网友(2018-02-03):
讨论了半天 有人飞起来了么

网友:
关注中,电机用x2216后出轴电机装架子里面是否更好些

网友H(2018-03-22):
楼主现在是个什么情况了分享一下咯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现在是个什么情况了分享一下咯

动力不足螺旋了,全部配件换装了我头像的这个c130,机身挂装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