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推荐直升机

楼主(2017-09-22):
直升机小白,不打算飞3D   只想飞飞航线,悬停,求问什么机型比较合适,还有是用开源飞控还是大疆naza h,预算大概4000左右,有一台14sg,图像设备一套。

网友A:
直升机要飞航线还要用飞控,那就飞固定翼或者多轴飞得高飞的远。。。应该比较符合你的预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升机要飞航线还要用飞控,那就飞固定翼或者多轴飞得高飞的远。。。应该比较符合你的预期。

不太喜欢多轴和固定翼,就想飞飞直升机

网友B:
一入直坑深似海,从此毛爷爷是路人~4000是远远填不满坑的。还是从便宜的450开始吧,飞越的就好

网友C:
楼上的正解
或者X3也可以

网友:
450开始学习吧,装机和调试就够你学习很长时间的。找个师傅带你吧!单飞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入直坑深似海,从此毛爷爷是路人~4000是远远填不满坑的。还是从便宜的450开始吧,飞越的就好

3桨的x3会不会悬停时间长一点啊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正解
或者X3也可以

470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3桨的x3会不会悬停时间长一点啊哥

没飞过x3改过4桨的450,感觉稳一点。不过调试很麻烦,建议普通的450就行。双桨都够你烦的了

网友:
也可以啊 不过X3耐炸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飞过x3改过4桨的450,感觉稳一点。不过调试很麻烦,建议普通的450就行。双桨都够你烦的了

哈哈要不我买个飞越450先玩玩,直接用MB陀螺仪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要不我买个飞越450先玩玩,直接用MB陀螺仪可以吗

可以,外场调试比较方便。能从450一直用到7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外场调试比较方便。能从450一直用到700~

好的,恭喜我自己入坑

网友:
在这个380、470横行霸道的时代,新人用450仍然是王道,理由:新人练习绰绰有余,比白菜还便宜。

网友D:
那就500起步吧,5000mAH 6s能飞20分钟,上飞控可以飞好远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恭喜我自己入坑

给我个地址,送你训练图一张

网友E:
飞越 450 PRO + MB 没毛病,很好飞!

网友:
16楼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看看论坛的老贴吧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越 450 PRO + MB 没毛病,很好飞!

有具体配置吗哥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给我个地址,送你训练图一张

前辈有电子版吗

网友:
起飞前多检查,保持安全距离,舵机deko或者gdw,电调好赢v3 50A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外场调试比较方便。能从450一直用到700~

还是k8吧,mb飞丢了损失惨重。还飞到700。单飞的保不齐就找不回来了。飞低怕炸,飞高容易丢,自己选择。本人总结经验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具体配置吗哥

你可以参考我的帖子: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26184

网友H:
我推荐富丽505

网友:
引用 网友G:
前辈有电子版吗

高清图:https://pan.baidu.com/s/1qYFjp4S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我推荐富丽505

xl520和富丽505对比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xl520和富丽505对比呢?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怪兽420套装正在搞活动。

网友I:
引用 网友D:
那就500起步吧,5000mAH 6s能飞20分钟,上飞控可以飞好远的

亚拓500能带得动5000毫安电池不,求问下,可以的话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I:
亚拓500能带得动5000毫安电池不,求问下,可以的话我试试

当然不可以放  2600-3300 话说 新手还是练模拟器 大的不要考虑

网友:
不飞3D的话500级起吧,450级的航线稍微远点就看不太清了,貌似不少模友反应xl520质量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I:
亚拓500能带得动5000毫安电池不,求问下,可以的话我试试

500Pro可以,500L/X/XT不行!

网友:
470塑料板就挺好的,炸鸡损失也小,好修

网友:
装飞控的话,需要大容量机身比较合适,推荐420。肚子大,机身款,好装设备。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不太喜欢多轴和固定翼,就想飞飞直升机

亚拓450l或者泰式X3,更推荐X3,因为我以前跟你一样觉得能悬停就行了,但是后来觉得错了,所以X3才是最好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J:
亚拓450l或者泰式X3,更推荐X3,因为我以前跟你一样觉得能悬停就行了,但是后来觉得错了,所以X3才是最好 ...

可以说说x3为什么好吗?

网友:
炸鸡成本低就入450pro,缺点是小了点稍有点灵活
想飞得爽一点就500pro或者500L,炸鸡成本比450高一点

网友K:
上飞控了可以买大点的机,
450空间太捉急,
至少380起吧,
我以前是二手富丽465装K8练手,后来换了富丽380,
现在装了PIX玩,空间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上飞控了可以买大点的机,
450空间太捉急,
至少380起吧,

pix用着稳定吗?

网友:
建议模拟器开始,要不然即使是450炸几次也扛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