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64涵道那款好?

楼主(2017-09-22):
小弟剛玩edg請問大神4s 的64涵道那款好?

网友A:
便宜的话群汐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便宜的话群汐就行

好点的有什么?

网友B:
Fms刚出的那个64 11页么 声音很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B:
Fms刚出的那个64 11页么 声音很好听

是嗎?知不知效能怎樣?

网友:
一直钟爱黑旋风

网友A:
rcblog,也是我最爱的系列了,声浪无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rcblog,也是我最爱的系列了,声浪无敌

64涵道的电机声好大的吧?  没多少声浪好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64涵道的电机声好大的吧?  没多少声浪好像

有的,看你买什么涵道而已,我以前买的65和70的rcblog都很好,但是RC只有65的,但是花几百块买个65的现在看来很不值,你可以上闲鱼买个70的XRP14叶的,声浪比很多90的好太多,新的也就268.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看你买什么涵道而已,我以前买的65和70的rcblog都很好,但是RC只有65的,但是花几百块买个65的现在 ...

嗯 好的谢谢

网友(2020-02-14):
黑旋风推力明显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