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追求速度,求风动船体船壳

楼主(2017-09-22):
沼泽狗或者双浮筒之类都不性感,有稍微好看点的方案吗?提供图片参考即可,后期建模打印放样都可以。

网友A:
弄个塑料三点式美女趴在河面上,屁股放上螺旋桨,那性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个塑料三点式美女趴在河面上,屁股放上螺旋桨,那性感的。。。。。。

哥们还真不是这个意思,还是希望船体有个流畅的设计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们还真不是这个意思,还是希望船体有个流畅的设计感

风动虾船,最流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动虾船,最流畅

三体还是为了速度,双体就有可能挂载功能模块,还是倾向双体吧

网友B:
这船不小啊,怎么看都在2m左右了!
最近要搞无人艇,这条船挺漂亮,是个好母型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船不小啊,怎么看都在2m左右了!
最近要搞无人艇,这条船挺漂亮,是个好母型啊!

后面2个要是电推的话,这船差不多5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后面2个要是电推的话,这船差不多5米了

我是数框架数目的!
通常间隔是0.5m,这样的话看起来船长是2m的样子!当然也不一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是数框架数目的!
通常间隔是0.5m,这样的话看起来船长是2m的样子!当然也不一定!

外国佬的!查不到资料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国佬的!查不到资料呢?

后面2个是电推,参考电推上面的控制器杆子有0.5米,船差不多5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