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关于3d眼睛蛇问题

楼主(2017-09-22):
我在做眼镜蛇机动的时候机翼总是左右不停的摆动,副翼要不停的修正,是正常的吗?如何做才能不摆动。
望3d高手给予解答,谢谢

网友A:
多大的飞机?  我的15E 蛇行也会这样,有风的时候更明显  大点的飞机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的飞机?  我的15E 蛇行也会这样,有风的时候更明显  大点的飞机不会

30e

网友B:
牛哥,放弃吧!晃荡很正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哥,放弃吧!晃荡很正常啊!

靠,你知道我是谁

网友:
引用 楼主:
靠,你知道我是谁

上次电机架的帖子我都叫你牛哥了,你才反应过来,你这反射弧有点长啊!哈哈!

网友:
加大ExP副翼不那么灵敏就好很多了,蛇行转弯尾舵也不能给太多,还要副翼跟上找平衡。个人愚见

网友:
或者直接试试未来15E,低速那叫一个稳。

网友C:
每一台飞机都有一个最稳定的眼镜蛇角度,正飞和倒飞角度也不一样,找到这个角度,保持住,副翼摇摆会小很多。像你这种摇摆情况下可以试试把保持角度再大一些,同时闪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一台飞机都有一个最稳定的眼镜蛇角度,正飞和倒飞角度也不一样,找到这个角度,保持住,副翼摇摆会小很多 ...

ok,谢谢兄弟指点,有时间试一下。

网友:
如何才能保持平稳得靠多练习才能找到手感,副翼、升降、油门、方向都要到位,多练习就好

网友:
做眼镜蛇机翼临近失速状态,这时候你就要用好桨流以及副翼来控好飞机姿态。比如你要向左转,飞机左倾以后要打右副翼配合桨流保持住飞机姿态,不然很容易向左翻。观察到飞机要失速抖大油门恢复飞机姿态。

网友D:
机翼临近失速,已经可以感受到桨的反扭了。基本上做眼镜蛇都要带点右副翼保持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翼临近失速,已经可以感受到桨的反扭了。基本上做眼镜蛇都要带点右副翼保持平衡。

明白

网友E:
尾流不够,间隙性轰少量油门试试,及时调整副翼是必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尾流不够,间隙性轰少量油门试试,及时调整副翼是必需的。

只能找个时间试试了。

网友B:
其实我的理解,眼镜蛇是在濒临失速的临界点,左右晃动就说明已经突破了该临界点。就和漂移一个道理,转向不足和转向过度的中间是漂移。失速和不失速中间就是平稳的眼镜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的理解,眼镜蛇是在濒临失速的临界点,左右晃动就说明已经突破了该临界点。就和漂移一个道理,转向不 ...

果然是高手,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果然是高手,说的很有道理。

牛哥!你这话就埋汰人了,我也就一个新手。我只是根据我的理解来解释的,也不一定对。话说猜出来我是谁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哥!你这话就埋汰人了,我也就一个新手。我只是根据我的理解来解释的,也不一定对。话说猜出来我是谁了 ...

袁龙

网友F:
多练多飞,练出手感了问题自然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