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有遥控车改fpv车的大神或是服务机构么

楼主(2017-09-22):
RT,求,本人想改装FPV车!!!

网友A:
买个100MW一体化小图传不就行了。。。

网友:
还要找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100MW一体化小图传不就行了。。。

距离短,如5.8G的话附近有有人玩飞机就悲剧了

楼主:
不找人难改

网友B:
直接上2W图传,最好用攀爬的架子,有条件就加个2轴云台,3S6000电池。之前好像看到过一个fpv车的帖子,三公里调头。  你搜一下看看。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上2W图传,最好用攀爬的架子,有条件就加个2轴云台,3S6000电池。之前好像看到过一个fpv车的帖子,三公 ...

我用的10sc,上了个三轴

网友C:
加qq2991320031  我东莞的
<

网友(2017-10-30):
其实和飞机一样的GPV做法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qq2991320031  我东莞的

可以改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