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机用几号汽油?

楼主(2017-09-22):
汽油机用几号汽油?

网友A:
低标号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标号就行

为什么用低标号的?

网友:
能买到几号就用几号,没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用低标号的?

辛烷值(抗爆剂)低,动力会好一些,航模汽油机的压缩比,90号汽油都够了

网友:
有90上90。沒90上92

网友B:
二冲程用低标号汽油加入稍许机油,防止粘缸。四冲程用稍好点汽油,可以减少积碳。有条件加点添加剂。没有经常保养也可以。定期检查火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二冲程用低标号汽油加入稍许机油,防止粘缸。四冲程用稍好点汽油,可以减少积碳。有条件加点添加剂。没有经 ...

汽油标号92,95和质量好坏无关,质量好坏是看国4或者国5,国5质量优于国4
低圧缩比使用高标号汽油可能会因滞燃形成偏时,降低动力增加积碳
简而言之8以下用89,10以下用92,10以上用95,12以上用98

还有,市场上绝大多数的添加剂作用效果都不到10%,绝大多数都是石油醚加一些溶剂烃
什么提升动力清除积碳改善排放之类的,可以说基本感觉不出

真正降低积碳的方法是不要用太便宜的机油,警惕假冒机油,而且机油要按里程或按时间更换
不过模型一般都用二冲程机油,根据发动机转速选择对应的机油,可以去了解下这个机油对应什么转速
有些对应动力伞4000~7000转,有些对应摩托车9000~12000转,有的对应卡丁车20000转以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汽油标号92,95和质量好坏无关,质量好坏是看国4或者国5,国5质量优于国4
低圧缩比使用高标号汽油可能会 ...

很专业,搞汽车维修的工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专业,搞汽车维修的工作吗?

可以说以前上过当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专业,搞汽车维修的工作吗?

你也太不专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