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4sg油门阻尼可以调吗?

楼主(2017-09-22):
刚刚入手了14sg,油门手感不太适应,赶紧有点紧,请问可以调松一点吗?

网友A:
当然可以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调

说明书说不可以调,请问怎么调

网友:
我觉的可以,因为结构不一样,所以说明书可能就那样说的吧。我就是稍微拧一下那个固定螺丝,只要拧一点,手感就会变,注意点小心拧就行了。以后它也不会松

网友B:
晕了,我每次都是直接打开后盖去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了,我每次都是直接打开后盖去调的

没有油门调节螺丝啊,怎么调?

网友:
拆出来你就知道了。

网友:
多人可以调